流程制造
求助;仪表在图纸上的符号

楼主(2007-06-28):
我知道P表示压力,T表示温度,F表示流量,L表示液位。还有别的呢?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A:
看看电工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B:
查看HG20505-2000仪表标志与图形符号即可!

网友C:
你还是不要搞自动化拉,你连图都看不懂

网友D: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网友E:
理解吗。谁都有从头开始的时候

网友F:
看《仪表工手册》,东西很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