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解决马达的方案

楼主(2007-06-28):
我现在有个客户用个问题要解决,他们正在研究一个产品,需要马达带动,功率大约在120-150W左右。但是现在市场上的这种体积太大了,无法安装在他的板面上,小一点的功率又不够,不知道哪位能提供好的解决方案。请回复。

网友A:
多花点钱,买差一点的伺服就解决了

网友B:
电机的出力能力是与体积相关的,片面追求小,有时未必合适。如果细长结构不好安装,是否可以考虑扁平结构,反之亦然。

楼主:
谢谢。我找到波恩说的那种了。我是新人以后有问题还请各位前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