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死机

楼主(2007-06-28):
我有一三凌MR-J2S-40A的伺服,经常不能正常开启,有时运行中也会出现显示屏没电的现象.有哪位大侠有这个资料啊?或者有见过同样故障的朋友帮忙指点一下.先行谢过了.

网友A:
未必是显示屏没电,可能是显示出故障黑屏了。找维修吧,或者拆开看看,显示部分的引线是否有松动。

网友B(2007-08-20):
我有它的调试手册,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