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模块DIP设定

楼主(2007-06-28):
EM231模块4输入我看了一下说明,所有通道只能设定一样的输入范围吗?如果我有的要0-20MA,有的要4-20MA,请问怎么设置啊?
还有EM235的4输入1输出模块,输入输出的范围不一样怎么设呢?
我知道我的问题很"白",还是希望大家帮忙啊,谢谢!

网友A:
查看一下,你的应用手册就好了啊,
不记得了啊,
应该是,各个通道可能分别设定的啊,
输入输出没有什么关系啊,范围一样什么意思啊???
看一下,200的系统手册就很清楚了啊

网友B:
在HW CONFIG里可以设置AI模块各个通道的信号类型。双击AI模块即可设置。

网友B:
有无量程卡,接入的信号类型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只能够设置成一种输入,不过你可以在程序里面计算,得到的结果  一样
而且231好像没用4~20mA输入,只有0~20mA输入
你可以通过运算搞定

网友D:
EM231模块通过DIP只能设置0-20mA或者电压的输入范围,如果要4-20mA需要设置DIP的基础上通过改变接线方式,就可以接受4-20mA信号,或者在程序里做。

楼主:
EM4输入1输出中,若我输入的量程跟输出的量程不一样,那该怎么设啊,DIP开关设的都是输入的

网友C:
程序里面
+32000输出+10V或20mA
你不会+16000输出+5V或10mA?
硬件没法,程序可以随你做

网友E:
我来说两句:
    1、EM231模块是4输入模块,所有通道只能设定一样的输入范围量程,4个通道是共用的,没法为每个通道单独选择;如需更详细的解释,请参阅该模块的输入方框图。
    2、“EM235的4输入1输出模块,输入输出的范围不一样”——这没有什么关系呀。DIP开关设的都是输入的,它的输出本来就可以接-10~+10V电压负载和0-20mA电流负载,你想接啥就接啥。
    3、“有的要0-20mA,有的要4-20mA”——这个问题就需要在程序中转换了,例如0-20mA对应0-10公斤的压力、4-20mA对应0-200m3/h的流量,那么这个4-20mA就需要进行简单的信号换算了——你把变送器的曲线画在坐标上就可以看明白了。

网友F:
支持老菜鸟!是一个有技术有学识的好工程师啊!

网友G:
上面的同志都说完了,我没什么说的,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