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可不可以不接地

楼主(2007-06-28):
1.正常情况我们互感器都接地,可是供电局接的互感器却可以不接地,还有给电容补偿柜用的互感器也可以不接地,为什么?
2.高压柜里,计量柜里的试验灯电源可不可以从A630、B630、C630端外取

网友A:
不接地他们允许?可能他们的工资高,命确有点贱.我们统统要求接地的,安全第一呀.
高压忘了 还做的弟兄说说

网友B:
1、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要求一点接地;
2、如果电流互感器与电度表配接,电度表的电压线圈通过连片与二次连接时,互感器的二次端要接火线,此时互感器的二次线圈不再接地;
3、如果电流互感器与电度表配接,电度表的电压线圈不通过连片与二次连接时,互感器的二次端不要接火线,此时互感器的二次线圈一端要接地;

网友C:
赞同刘志斌老师的观点:“如果电流互感器与电度表配接,电度表的电压线圈通过连片与二次连接时,互感器的二次端要接火线,此时互感器的二次线圈不再接地;”这种情况,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绝对不可以接地,因为二次的一端通过连接片已与电压线圈连接,接的是火线如果二次接地了,相当于电流线圈与电压线圈承受相同的电压,结果肯定要烧毁电流线圈,这种电流互感器二次不接地的做法,在计量上经常用到。我认为供电局也是接表的吧,那么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D:
理解接地的含义.是安全角度考虑.无他

网友E:
低压小电流可以不接地,特别是计量用的
高压互感器必须接地,否则在高压瞬间短路时可能会感应很高的电压

网友F(2009-04-29):
440v 船用设备的电流互感器

网友G:
不可以,不可以断路.

网友F:
440v 船用设备的电流互感器两根信号线进测量仪表,互感器必须要接地吗

网友H:
赞同刘志斌老师的观点,见过一些这样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