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雷器和浪涌保护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6-28):
请教一下,避雷器和浪涌保护器有什么本质区别,在选用上有什么讲究,我经常碰到在电容柜和高压柜中用避雷器,而在其它场合好像都用的是避雷器

网友A:
浪涌保护器和避雷器不是一回事。

虽然二者都有防止过电压,特别是防止雷电过电压的功能,但在应用上还是有许多区别。

1、避雷器有多个电压等级,从0.38KV低压到500KV特高压均有,而浪涌保护器一般只有低压产品;

2、避雷器多安装在一次系统上,防止雷电波的直接侵入,而浪涌保护器大多安装在二次系统上,是在避雷器消除了雷电波的直接侵入后,或避雷器没有将雷电波消除干净时的补充措施;

3、避雷器是保护电气设备的,而浪涌保护器大多是为保护电子仪器或仪表的;

4、避雷器由于接于电气一次系统上,要有足够的外绝缘性能,外观尺寸比较大,而浪涌保护器由于接于低压,尺寸制作的可以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