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浪涌保护器和避雷器的区别

楼主(2007-06-28):
总感觉浪涌和避雷器的作用差不多,但是浪涌的成本却比避雷器高很多,我想请教二者在选用上有什么不同,就我目前所接触到的,电容柜和高压柜里常用的是避雷器,其它场合基本上都是用的浪涌保护器

网友A:
浪涌保护器有的是电阻和电容组成的吸收元件
其他的就不太清楚

网友B:
浪涌保护是针对电容通电的瞬间充电电流达到峰值采取的一种阻碍保护作用!可以用电阻和电感!
避雷器是为了防止空气中的雷电对设备和人的伤害!将其直接引入大地的一种措施!
 我猜的不知道对不对呀! 哈哈!

网友C(2007-08-14):
猜的不知道对不对呀!!!!???

网友D:
最最重要的区别的/避雷器把比较高的电压引入地,如雷击/而浪涌一般都是比额定的大,有波动的电压
避雷器对浪涌电压视而不见的/反之则可能损坏的
欢迎大家加入本人电工群里:27218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