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和eview文本建立不了通讯

楼主(2007-06-28):
参数用排列组合方法,几乎都试过,就是连不起来,不知正确的参数是什么。

网友A:
 估计是线的问题

楼主:
谢谢,我在查查连线。

网友B:
我也遇到西门子S7-200与OP320无法通讯的问题,线没用问题

网友C:
手册写的比较清楚
有几种方法
 2 3  5 接线的
 4  7  5接线的
都可以
不过参数设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