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如何限速

楼主(2007-06-28):
以前没用过590,现在想实现一个功能。
590控制一电机,速度有电位器控制,由于空载或者负荷小的时候速度不能过快,提出限速。
问有没有这功能,当检测到负荷小的时候(压力检测回馈)设置某个功能端子使能最高速只能是多少(多少具体由另一电位器设定或者数字设定),可不可以实现?

网友A:
to seanll:
590如何限速:最简单方法是改变反馈输入电压量.具体实现方法,请与我公司技术人员联系.

网友B:
楼上的好像跟楼主提的问题不太对应。

象楼主的问题,我觉得应该从给定上处理,比如做给定限幅等等。有PLC就方便多了。

网友C:
你现场情况是不是空载高速时候,电机打火吧?负荷上来开高速就正常了

网友D:
一般的变频器都有多段速设定,应该容易实现.

网友E:
如果单纯使用590要实现这样的自动控制,只好在里面编程了,做个模拟量的判断,然后加在给定积分器之前应该可以的,没有仔细研究590,但其他型号上可以实现

网友F:
回seanll:
    可以通过压力检测的开关量,控制590数字输入端子,改变给定的校准值或者改变速度的上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