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零线被烧断

楼主(2007-06-28):
我有一台控制柜,零线是从另一主柜引过来的大约30米长,25平方的,带负荷运转过程中突然间此零线被烧断,对此不解,请问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该如何处理?
望高手指教!

网友A:
三相负载不平衡

网友B:
(1)你的设备要是单相设备的话,有可能是线径还是有点小的。
(2)就是你的设备有的是单相设备,有的是三相设备,当复合增大后,造成零线的电流过大。
.......

网友C:
负荷多大
一般要求零线≥相线*0.5
如果零线电流大,零线线经还要增加
零线断,小的电器烧坏,大的出人命
相线断大不了烧毁部分电器

网友D:
我经历的类似事件:
1、变压器零线烧断;
2、原因1刮大风,架空电线垂度过大松弛,摆动中相撞短路;
3、原因2接地线从变压器低压绝缘子引下被维修、安装人踩踏,已造成多股断裂,严重使其有效截面减小,电阻增大,大电流导通能力下降;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事后,检查没发现问题,后来我又换了根零线,重新上电正常了

网友E:
我有一次由于使用电焊机,而便零线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