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项电机电容常烧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6-28):
单项电机里就一个电容,但电容常烧坏(电机用大概4个月后就会有电容烧坏),是个什么原因呢?谢谢先 .1000个电机里大概有10个会烧坏,这样对我们产品的质量影响很不好.

网友A:
看耐压合适不,用容量跟烧坏没什么关系,最好在电容一端加个限流电阻。电阻选择很重要哦!

网友B:
应该是电容质量问题,或是选的耐压不够,要耐压630V的,没见过要加电阻的,

网友C:
电容质量问题,老化时间太短

楼主:
谢谢了,看来是质量不行

网友D:
电解电容容易损坏,再就是耐压不够
虽然是220V电源,可电容两端峰值电压可能超过3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