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电机编码器的调整

楼主(2007-06-28):
各位好:
请问西门子电机(1FK6063-6AF71-1AG0)如果把编码器取了后,需要怎么效正位置,如果不效正电机会飞车吗?编码器的型号是(HENGSTLER 0 548 001 S21-2048.001 5VDC=0.15A)

网友A:
亨斯勒2048线编码器,不知道这个ID号的编码器抗震、抗冲击性能是什么样的。单单电气方面来说找替代还是很方便的,关键看机械参数。

楼主:
欧迪:
 请问老兄,更换编码器后不需要零点效正吗?或者用同样的换编码器直接安装上去就行吗?

网友B:
原装的型号就是这个吗? HENGSTLER目前是Danaher的成员企业,可以买编码器可以找北京Danaher Sensor的李兵和先生,映像中S21应该是一个系列号,只是忘了其具体类型,楼主可以查查它的手册,明确其类型,然后根据具体类型,再确认相位对其方式。
    关于相位对其方式,论坛中有旧帖讨论,可以搜索查阅。有具体问题再问。

网友C(2008-11-11):
干嘛那么费事,还用国外的编码器,国内的早代替了,安装。选型,采购,都要用专业生产的。抗冲击,震动的要选金属光栅的。本人专业11年。15604306181.

WGZ1111@163.COM

网友B:
根本就不在一个水平上,如何替代得了?!

Danaher Sensor北京目前负责Hengstler的是李风华先生

网友D(2009-02-04):
可以找北京西曼自动化公司解决,我们经常找他们合作的.价格服务都很好

010-82755948/49

网友E:
找一下零点就可以,主要是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