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伺服定位与调速

楼主(2007-06-28):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进行伺服的定位用三菱的什么语句比较合适,而且我还想实现变频功能,在刚开始要低速然后高速卡到达位置的时候再低速

网友A:
用三菱的DDRVI或者DDRVA指令实现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98224

楼主:
但是速度好象就不可调了啊
要么低速要么高速
我想问一下,电机直接高速启动可以吗?

网友A:
能否高速启动和你的负载有关系!空载高速启动没有问题

楼主:
那怎么调速啊

楼主:
我正好用的也是台达的

网友A:
被你弄糊涂了,你不是使用的三菱的吗?

网友B:
他可能用台达的替代三菱的
比葫芦画瓢

楼主:
我PLC用三菱,电机用台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