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楼主(2007-06-28):
新维修后的200kw电动机,用上以后一起动热继跳,请问可能原因?

网友A:
维修有没有问题?负载有没有问题?控制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先空载启动,看能不能,如能卡下电流,正常了检查负载,如不能空载启动,直接找修电机的

网友C:
测下直流电阻是否三相平衡
空载实验
测电流等等

网友D:
   堵转了么? 修完后作测量了么?

网友E:
热继有问题

网友F:
测下直流电阻是否三相平衡要是有不平行的话
可能有一 相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