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实际应用中的问题.

楼主(2007-06-28):
今天参加了一个变频器的讲座,发言者讲的不错,当然发言者是为了推销变频器.从客观分析
(1) 漏电电流是,高频偕波分布电容对地.滤波器对地等.
(2)节能问题,能量守恒,无可争议,但离心类负载(泵,风机等)转速与流量的比例问题使得改变频率能达到节能效果,但有条件限制.
(3)污染电网,影响其他设备.
(4)转矩提升,不只是提升电压
(5)射频输出,影响面广
(6)当然问题太多,不能全部列出,但问题出现总伴随解决问题的方法出现,
变频器好的一面大家都在认同接受,不好的一面生产厂家也在不断采取措施避免.这就出现了价格差异,
.......开个头吧,关键是实际应用中的问题,希望能贴出实际中的匪夷所思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同感,高频信号干扰比较大
控制电路容易干扰
不过也有变频器自身的原因,为了降低成本
输入直流电抗器都不是标准配置,功率因数低  干扰肯定大,达不到出口欧洲的标准

楼主:
其实变频器生产厂家都在改进,但毕竟是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