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来增加编程接口!!

楼主(2007-06-28):
我用FX2N,其编程接口以连接触摸屏,但是我想下载或者是监控程序变的很麻烦(必须要插拔触摸屏的通信电缆和下载电缆)。
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不用这样来回插拔就可以下载或者是监控程序呢?

网友A:
用个转换开关应该可以,只要不在通讯的时候转换
再就是FX2N能够扩展一个485通讯模块,不过需要增加投资

网友B:
可以给它加个FX-485-BD扩展通讯口,当然要增加费用的。

网友A:
还是朱工办法多

网友C:
加个FX2N-422BD,其接口与CPU编程口一致(8针圆口),调试时装上,完成调试后拔走即可。

网友D:
什么也不用增加。
电脑与触摸屏连接,触摸屏与FX2N连接,监控PLC时打开PLC的软件,它会穿透触摸屏自动连接到FX2N。修改触摸屏画面时直接连接到触摸屏就可以了。

网友E:
我有一台SIEMENS S7-224 PORT口只有一个能否扩展一个.

网友A:
西门子224扩展485口价格很贵,还不如用226
不过不知道能不能够用
离苏州很近: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6-29 12:27:00
    什么也不用增加。
电脑与触摸屏连接,触摸屏与FX2N连接,监控PLC时打开PLC的软件,它会穿透触摸屏自动连接到FX2N。修改触摸屏画面时直接连接到触摸屏就可以了。

的方法

楼主:
离苏州很近说的这个方法好象放在威纶的触摸屏上不行吧!!不过我没试过哦!!!!

网友F:
可以通过人机进行设置,直接通讯

网友G:
我也遇到FX2n-威纶屏编程口问题.觉得一插一拔比想其它办法要省事一点,就没多去考虑,不过,后来看了威纶的手册,觉得应该是有办法的,当然现在也忘了.FX2n与三菱的屏连接就好办多了,里苏州很近的那个老板讲的办法就可以实现了.我现在在整理一些资料,就是关于各种型号的编程电缆,各种屏的下载电缆,各种屏与PLC的通讯电缆的接线图整理出来后与大家共分享.在这里也请大家帮忙了.

楼主:
我记得以前的威纶的触摸屏好象不支持这样的功能,不知道最进有没有改进。
我就知道威纶的屏支持在线模拟!!!!!

网友H:
三菱的触摸屏和PLC有透明功能的

网友I:
可以给它加个扩展通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