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粘性粉料的储存与输送

楼主(2007-06-28):
问题1:现在有生产电池的物料氧化铬需要用料仓储存,计量,储存仓与秤斗设计时需要注意哪些?计量时和秤斗卸料时,用什么机构比较好?
氧化铬:密度0.3-0.5,粘性,易吸潮。
问题2:玻璃纤维丝,长度5-7毫米,需要储存与计量,储存仓与秤斗设计时需要注意哪些?计量时和秤斗卸料时,用什么机构比较好?

网友A:
1.储存仓.一般设计为漏斗式比较好,下面的斗口要保持一定的坡度,以利下料.绝对保证防水防潮.使用溜管下料,溜管必须保证角度.溜管里设计气浮片,协助下料通畅。有必要再在溜管上设计震动电机。这样即便少许受潮也没有问题。
2.秤斗设计与储槽基本相似。带震动电机比较好。
3.计量当然选称重仪最好.称重仪的选择也必须注意.
4.卸料可以用专门的气动蝶阀或双蝶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