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离线检测伺服驱动器?

楼主(2007-06-28):
伺服系统的驱动器。我们有什么好方法可以不用放在设备中来检测?比如我们接上伺服马达,接上控制信号线,就应该可以检测了,但关键是信号(不用接I/O板,CPU板等)该如何接?
我们就松下的讨论吧。
高手发发言,谢谢!
另外,论坛上怎么只能看一页,没下页按键的?

网友A:
只要接上电机,当然就可以检测了,设备上用到什么信号,就接什么信号来检测也就是了。

是没有下页的按键,不过,有一个“查看更多主题”的连接

网友B:
按典型要求,自己造信号,相当于简单的专用测试设备了。

网友C:
你的伺服检测是指什么?

网友D(2014-06-04):
单独的伺服控制器如何检测?

网友E:
脉冲输入可以用分频输出检查呗,AIDI用电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