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开关柜质量检查.

楼主(2007-06-29):
第一章低压开关柜外观尺寸与电器元件质量检查
按照先进的质量管理理论,产品质量仅靠最后的出厂检验是远远不够的。新的管理理论强调全面质量管理,强调全员参与、全过程参与。即所有与产品质量有关的人都要参与,包括设计人员、物资采购人员、生产人员、设备管理人员、培训人员、质量检验人员、市场销售和售后服务人员以及计划人员,当然更包括企业各级管理人员。所谓全过程参与,就是从接合同开始,每一步工作,每一道工序,一直到售后服务,都要求高度重视质量问题,都要认真抓。只有从头至尾抓质量,人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和产品质量挂钩,并认真抓好,产品质量才能得到保证。
在低压开关柜的装配过程中,每一个大的工序完工后,都要进行检验,确保每道工序质量符合要求。开关柜装配过程中要进行四道工序检验。
第一节外形尺寸和外观质量检验
早期的开关柜柜体是焊接而成的,现在则大多采用组装方式。即将经过机械加工的立柱、横梁、门板、隔板、侧板等部件进行装配成为柜体。外形尺寸检查一是检查机械加工质量(在机加工过程中,也有工序检验),二是检查装配质量。
外形尺寸包括柜子的高、宽、深。根据有关的质量分等标准,检查四根立柱的高度(对一级配电设备,这个高度一般为2200㎜、六个宽度(柜体正面及背面上、中、下共六个尺寸)、六个深度(左侧及右侧上、中、下共六个尺寸)。有关标准给出了允许的偏差范围。偏差不超过规定值,就判合格;超过规定值,但偏差不到规定值的一倍,就不得分,偏差超过规定值的一倍,就判为不合格。例如高度应为2200㎜,允许偏差为±2.7㎜。
另一个尺寸是对角线之差。这是检验框架装配的垂直度的。框架装配中立柱和底框垂直度不好,框架就会倾斜,柜体前、后面或两个侧面就会变成平行四边形(正确的应为矩形)。同样,底框装配也有这个问题。框架垂直度不好,柜子就会东倒西歪,将来到用户现场多台拼装在一起,既不美观,又浪费空间,还要影响柜与柜之间母排的连接,所以这是不允许的。但直接测量垂直度不太容易,就采用测量对角线的办法,即测量柜子左右两个侧面、背面和底框的对角线,如果同一面两条对角线尺寸之差不超过规定值,就判合格。例如高h为2200㎜,宽w为800㎜,如果高、宽尺寸正确,装配中垂直度又很好(理想情况),则两条对角线尺寸均为
                   L=    h2+w2      =    22002+8002 =2341(㎜)
实际总有误差。有关标准规定:当对角线尺寸在2001㎜~3000㎜ 之间时,对角线尺寸之差不超过5㎜,就算合格。
第三个是门缝偏差。门与框架横梁之间、同一台柜子上下相邻的门与门之间,应该是平行的;实际总会有一些偏差,造成门缝一端大、一端小。一般门缝长度不超过1000㎜时,门缝宽、窄偏差不得超过1㎜;门缝长度超过1000㎜ 时,门缝偏差不得超过1.5㎜(同一间隙)或2.5㎜(两条门缝的平行间隙)。
外形尺寸的精度反映着一个生产企业的机械加工水平和装配水平。目前国内较有规模的低压开关柜生产企业,大多拥有数控机床,职工素质也比较高,所以达到上述要求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柜体外观主要是门板、侧板、顶板等的涂覆层质量和平整度。涂覆层有喷塑或喷漆等几种,总的要求是均匀、附着力强、喷涂层厚度达到规定要求,色彩一致并符合规定,喷涂层不能有皱纹、流痕、针孔、气泡透底,无划痕等。平整度的要求是每米内的凹凸不超过3㎜。
此外,还要求柜体组装要牢靠,门的开启要灵活等。

第二节电器元器件装配质量检查
检查的内容为:
1)所用元器件型号、规格、数量是否符合图样要求;
2)元器件的安装、布局是否符合工艺要求;
3)面板上的指示灯、按钮、仪表均应横平竖直(设计时,还应考虑人机工程学的要求,例如钮、仪表等不能安装在太高或太低的位置,否则操作和观察均不方便);
4)元器件是否有完整的标志、铭牌,标牌上内容是否正确;
5)元器件安装是否牢靠、合理、符合元器件生产厂的安装要求(例如有的元件只能竖装,不允许横装,有的不允许倾斜等)。
6)还要检查电器元件和功能单元中带电部件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是否符合规定,断路器、交流接触器的飞弧距离是否合格。
7)还有电器元件的裸露带电端子等带电导体距金属构件(如框架、隔板、门板等)的距离不得小于20㎜,如达不到要求必须采取绝缘措施。各相的熔断器之间应有挡板,防止一相熔断器熔断时影响相邻的熔断器。

第二章低压开关柜工序检查
第一节接线工序的检查
主要内容为:
1)导线连接是否牢靠;每个端子只允许连接一根导线(必要时允许连两条导线);
2)绝缘导线穿越金属构件应有保护导线不受损伤的措施;
3)用线束布线,线束要横平竖直,且横向不大于30㎜,竖向不大于400㎜,应有一个固定点;
4)交流回路的导线穿越金属隔板时,该电路所有相线和零线均应从同一孔中穿过(由电工知识知道,当一根载有交流电流的导线穿过金属板时,会在金属板中产生涡流;通过导线的电流越大,产生的涡流也越大,这就会额外消耗电能,也会增加金属板的温升。而当三相导线和零线一起穿过同一个金属孔时,三根相线和零线上的电流瞬时值之和通常为零或相当小,这样就不会在金属板中产生涡流了);
5)在可移动的地方,必须采用多股铜芯绝缘导线,并留有长度富裕度;
6)接地保护在连接框架、面板等涂覆件时,必须采用刮漆垫圈,并拧紧紧固件(目的是尽量减少接触电阻)。
第二节接排工序检查
检查内容主要是:
(1)母排加工质量:母排表面涂层(如镀镍、搪锡、涂漆)应均匀、无流痕,母排弯曲处不得有裂纹及大于1㎜的皱纹,母排表面应无起皮、锤痕、凹坑、毛刺等。
(2)母排安装质量:◎母排的搭接面积与搭接螺栓的规格、数量、位置分布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搭接螺栓必须拧紧(不同规格的螺栓、螺母拧紧力矩均有规定),如果拧得不紧,会使接触电阻增大,工作时会发热甚至烧坏;◎母线之间及与电器端子的连接应平整,自然吻合,保证有足够和持久的接触压力,但不应使母线产生永久变形,也不应使电器端子受到额外的应力。◎由于母排与母排、母排与电器端子的连接要求很高,所以应用扭力扳手拧紧螺栓、螺母,其紧固的扭力矩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例如M6的螺栓扭力矩应达到78.5~98.1牛米(N•m)。◎主电路不同极性的裸露带电导体之间及与外壳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20㎜(跟额定工作电压及工作场所污染状况有关);◎连接主电路电器元件的进出端子的母排间距不得小于该元件端子间的间距。此外,母排的相序也应符合规定。
第三章低压开关柜机械、电气操作试验
低压开关柜全部装配完毕,各道工序检验全部合格(如有不合格必须整改好),还要进行最终试验。最终试验分为型式试验和出厂试验两种。凡新产品或有重要改进的产品,都要进行型式试验。型式试验要到国家有关部门或有关行业认可、具有相应资格的试验中心去做。型式试验通过以后,产品才可以进行鉴定,鉴定通过后才可以批量生产。出厂前,对每一台产品都要进行出厂试验,试验合格才可以出厂。出厂试验的内容比型式试验少,也就是说,有些试验项目已通过型式试验,出厂试验中无需重做(例如防护等级、温升等)。
第一节一般检查
一、结构的机械强度和刚度的检查
框架和外壳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能承受所安装的元器件(如大容量断路器、母排)产生的机械应力;应能承受主电路短路时产生的电动力和热应力;不能因柜体吊装、运输而影响装置的性能。以上要求,在设计时已经作了充分考虑,而且在型式试验时均已达到要求。因此,此项检查主要看装配中有无不符合要求的地方。
二、通风口设置的检查
为了使装置在运行时能正常通风散热,一般应设置通风口(防护等级要求高的开关柜,应考虑采用强迫风冷等散热方式)。但通风口的设置,不能降低柜体的机械强度,不应降低柜子的防护等级,也不能造成熔断器、断路器在正常工作或短路情况下引起电弧或可熔性金属喷出。
三、柜内各部分之间的隔离和分隔
母线室或电缆室、仪表室、功能单元(抽屉)之间的隔离是否符合要求;无功功率补偿柜中熔断器一般是几十个并排安装,每相熔断器之间均应用绝缘板隔开。
第二节机械、电气操作试验
机械、电气操作试验可分四步进行。
一、手动操作机构试验
对每台柜子上所有的手动操作部件(如断路器操作手柄、组合开关旋钮等)进行5次操作,应该无异常情况。
二、抽出式功能单元(抽屉)手动试验
操作时将抽屉由连接位置拉出到试验位置,再到分离位置,然后再推进到连接位置。操作过程应灵活轻便、无卡阻或碰撞现象;连接、试验和分离位置定位均应可靠。每个功能单元都要进行手动操作。发现不符合上述要求的要进行调整或更换操作手柄及其他零部件。
三、电气操作试验
在安装和接线都正确的前提下,要按电气原理图进行模拟动作试验,也即通电试验。例如,断路器合闸、分闸是否正常;有关按钮操作及相关的指示灯是否正常;无功功率补偿手动投切是否正常;如果几台柜子之间有联系,还要进行联屏试验(如

网友A:
学习中 我在开关柜厂呆了一年多也没具体考虑那么多

网友B(2008-07-25):
开关又称断路器,是电力系统中最重要的电力设备之一。它在电网中的基本任务是:第一,根据电网运行的需要,将一部分线路或电力设备投入或退出运行,以此对电网的运行方式进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开关的触头承载的是负荷电流;第二,当线路或电力设备发生故障时,开关可将故障部分从电网中快速切除,以保证无故障部分正常运行,保护电网的安全,此时,开关的触头承载的是故障电流或短路电流。

  短路电流的最大峰值往往出现在第一个周波内,而且非周期分量很大,通常几个周波内不过零。同时,断路器的动作时间相对于故障发生的时刻有一定的滞后,再加上继电保护所形成的时间差,在开断时间内短路电流的峰值已经数次冲击发电机、断路器和变压器等被保护设备,经过几次重大事故,就有可能造成设备的损坏,进而增加运行维护和检修的成本。另外,断路器正常工作时的额定电流与发生短路故障时的短路电流相差过大,尤其是现代电力系统容量的不断增大,短路电流值也不断上升,强大的短路电流产生的电动力破坏性更大,断路器必须按照开断短路电流进行选择,设备、线路及断路器本身就要求设计有足够的热稳定、动稳定裕度,设备的投资就会加大,造价过高。因此,随着电力系统的不断发展,越来越需要断路器能够在故障瞬时就发现并以最快的速度切断短路电流,避免被保护设备及开关本身受到巨大的热冲击和电动力作用。

  2 大容量高速开关装置的构成与原理

  2.1大容量高速开关装置的构成

  大容量高速开关装置由桥体FS、高压限流熔断器FU、非线性电阻FR及测控单元组成,简称FSR。

  2.1.1桥体

  桥体与高压限流熔断器、非线性电阻并联运行。桥体内包含爆炸装置和载流导体,桥体的设计电阻为高压限流熔断器的几十分之一,因此正常时从桥体中流过的电流为从高压限流熔断器中流过的电流的几十倍,而工作电流基本为两者之和,在不增加高压限流熔断器额定电流的情况下,整个装置的额定电流得到了提高。短路时,测控单元发出的脉冲信号点燃爆炸装置,在0.15ms~0.2ms后载流导体从中部断开,在爆炸冲击力的作用下,分开的载流导体向六个方向卷曲,形成隔离断口,将电流转移至高压限流熔断器。

  2.1.2高压限流熔断器

  高压限流熔断器具有限流性和快速性。由于故障电流的最大峰值往往出现在第一半波,当桥体断开后全部短路电流转移到高压限流熔断器,熔断器在第一个大半波内短路电流还未来得及升起就完成汽化、击穿、间隙产生电弧和熄灭电弧,限制并强制性地切断短路电流(t﹤2ms),使电流达不到预期的短路电流峰值。如图3所示,当短路电流上升到Ip时,熔断器熔断并截流,截止电流Ip仅为预期电流峰值的15%左右,将故障电流对发、变电设备的电动力和热效应冲击大幅度减轻。高压限流熔断器产生的弧压可以通过非线性电阻加以限制,通过与桥体在阻值上的配合,解决高压限流熔断器容量不足的问题,提高整个装置的应用范围。

  2.1.3非线性电阻

  高能氧化锌非线性电阻具有非线性伏安特性,同时能够抑制瞬时过电压,当其端电压低于某一值时,其中的电流几乎为零;超过这一值时,其电流将随着端电压U的增大而急剧增加。其非线性特性见图4所示。在高压限流熔断器熔断时产生的弧压,使氧化锌非线性电阻导通吸收电感中储存的磁能及电源注入的能量,氧化锌非线性电阻导通,使高压限流熔断器顺利熄弧。同时氧化锌电阻良好的非线性特性,可以把开断时的过电压限制在2.5倍额定相电压之内,使电器设备不再受到大电流的冲击。

  2.1.4测控单元

  测控单元是一个电子逻辑控制器,随时检测系统电流瞬时值i和电流变化率di/dt,一旦有短路故障发生,当i和di/dt大于整定值时,电子逻辑控制器会向桥体中的爆炸装置发出脉冲点火信号。检测电流变化率的功能由一空心电流互感器实现,避免了带铁芯电流互感器因为磁饱和而引起波形失真,同时又可将测量控制线路与主电路隔离。

  2.2 大容量高速开关装置的原理

  当设备发生故障时,主电路中的电流幅值i和电流变化率di/dt超过整定值,测控单元判断有短路电流,向桥体中发送电脉冲引爆爆炸装置,载流导体断开,将全部电流加在高压限流熔断器上,高压限流熔断器在2ms内熔断,产生的弧压由高能氧化锌非线性电阻限制并吸收。

  在大容量高速开关装置完成了短路断开功能后,与熔断器配合的负荷开关只要求能够开断额定电流和一般过载电流,对关合短路电流及承受短路电流的动稳定性和热稳定性方面则无要求。

  3 大容量高速开关装置的特点

  大容量高速开关装置与传统的断路器开断方式相比,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1.速动性提高20倍以上。短路电流在1ms以内被截流,3ms之内衰减到零,故障被完全切除,而传统的断路器保护方式最快也要75ms。

  2.短路电流在初始上升阶段即加以限制,永远达不到短路冲击电流的峰值,设备的动稳定和热稳定的裕度不必设计得过大,可节省大量资金。

  3.解决了电网扩建带来的短路电流增加的难题。

  4.优化了配电设备联网过程的解决方案。

  5.降低了配电设备的费用。电力设备可免受强大的短路电流的冲击,机械强度不必做得很大。开断快、截流小,电力设备无须考虑热稳定问题,导体尺寸不必很大。

  4 大容量高速开关装置的应用

  上述提到的特点必须通过实际的应用才能得以体现。下面探讨大容量高速开关装置的几种实际应用。

  4.1FSR应用在发电机出口

  发电机出口端或其附近发生短路故障时,短路电流的幅值大,从短路开始到电流第一次过零经历的时间长(大约需要20~150ms)。这会给发电机造成很大的危害,同时对其保护设备有更高的要求。

  用FSR保护发电机出口端短路故障,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因为在短路电流最大值未通过发电机时,熔断器已切除了故障。

  FSR也可以应用在厂用变分支、励磁变分支,有效避免变压器因穿越性故障而损坏的事故,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提高系统设备在动稳定方面的安全裕度。

  4.2FSR与电抗器并联

  在正常运行时FSR将电抗器短接,避免了电抗器巨大的电能损耗和大型电动机启动时的电压降。短路时FSR快速断开,负荷侧断路器的开断电流受电抗器限制到允许范围。

  在新供用电系统设计时,可加大电抗器阻抗,使负荷侧断路器的开断电流进一步减小,降低造价。

  线路短路时,FSR快速断开,将电抗器投入,电抗器上的残压可设计得足以维持重要负荷继续运行而不受影响。

  4.3FSR应用于母联

  在电网连接点上装设限流熔断器将电网实现闭环运行,正常情况下可以大大提高供电可靠性,而一旦发生短路故障,可以由限流熔断器快速地限流并切断电网间的连接实行开环运行,联网前各分支电网已经装设的短路保护设备可以不作任何增容改造,实现最经济的电网互连。

  4.4FSR应用于线路

  FSR应用于供电线路中,若线路中带有敏感用户,可防止线路短路电压降而引起敏感用户失控,一条线路短路后,该路的大容量高速开关装置断开,其他线路继续供电。

  5 结论

  由于FSR组成器件的物理特性决定了FSR的快速性和限流性,因此与传统的断路器相比较,不存在机械拒动,可靠性高。应用FSR可以使发电机、变压器及短路器不再受短路电流峰值的冲击,延长了设备使用寿命。目前,该装置已在刘家峡水电厂、乌兰浩特热电厂、漳泽发电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等单位投入使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