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做下这个继电控制的题

楼主(2007-06-29):
控制一电机的正反转,要求按启动按钮后正转,延时后停止,停止延时后反转,反转延时后再停止,停止延时后再正转,这样循环。
  用四个时间继电器+两中间继电器+两接触器非常容易就实现了,但现在:
  1、用三个时间继电器呢?可行不?如果可行,要用多少个中间继电器(只能用三个时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不限)?
  2、用二个时间继电器可行不?如果可行,又要用多少个中间继电器呢(只能用两个时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不限)?

    大家一起来做下,高手请不要打我啊,也不要拍板砖,小弟第一次发贴,请各路大侠手下留情了。

网友A:
2可以实现的

楼主:
时间继电器是普通的,不是那种带特殊功能的
如果可行,请给出电路图好吗?

网友B:
继电器很贵么?怎么老弄这些没有一点意义的东西?BS你。再弄买PLC都差不多的价了。

网友C:
那多麻烦呀.直接用PLC不就得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庞树恒在 2007-6-29 9:00:00 发表的内容:
  继电器很贵么?怎么老弄这些没有一点意义的东西?BS你。再弄买PLC都差不多的价了。
--------------------------------------------------------------------------------------------
用PLC就不要控制思想了?这是拓展你的思维,不是用得上用不上得问题,你上大学学的东西有多少来社会上后能用得上?不要在这里BS这个BS那个,这些基本的东西累加起来,在做大型工程的时候非常有用处。

网友D:
这就属于想不开!怪不得你郁闷!

楼主:
要求的是控制思想啊,这样的思路并不只是在继电控制中用到,在控制中都能用到,跟PLC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B:
唉.I服了Y

网友E:
如正转工作时间,正转停止时间,反转工作时间,反转停止时间不同,必需用四个时间继电器,正反转工作时间相同,正反转停止时间相同,可用二个时间继电器,二个中间继电器,二个接触器,

网友F:
再出点别的题吧,弄个工控奥数班。

楼主:
下面引用由wx123在 2007-7-5 6:39:00 发表的内容:
  如正转工作时间,正转停止时间,反转工作时间,反转停止时间不同,必需用四个时间继电器,正反转工作时间相同,正…
--------------------------------------------------------------------------------------------

两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吗?
我也做出这个电路来了,问题是用了7个中间继电器,两个接触器。

网友G:
买个现成的产品就可

网友H:
两个可以实现     最好用

网友I:
需要两个主接触器,2个时间继电器,一个中间继电器。这样就能做出来。等我申请VIP用户后发图给你们看。

网友J:
选用新元件,接触器带延时的那种就比较简单了,CJX2型的

网友K:
用两个继电器和两个接触器一个延时就搞定了,不用我告诉你怎么接线了吧

网友L:
转起来就不停止了吗

网友M:
时间继电器比中间继电器贵很多?有实际应用价值?

网友D:
其实,即使是用普通中间继电器,也使用了通电与吸合之间微小的延时这一特性,不属于纯理论的中间继电器,既然用延时继电器,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N:
   继电器都不用,用ABB的510系列的有个交变宏 几跟线就好了  还那么的麻烦.

网友O:
2个可以 1个或许也行

网友P:
下面引用由张冰在 2007-7-13 12:53:00 发表的内容:
  用两个继电器和两个接触器一个延时就搞定了,不用我告诉你怎么接线了吧
--------------------------------------------------------------------------------------------
我还真想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