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s7 313c-2ptp怎么与pc通信?

楼主(2007-06-29):
我们公司用313c-2ptp型号的西门子PLC ,还有CP5611网卡和MPI,PC ADAPTER,请问要怎么样建立他和PC的通信?用什么通信软件?prodave可以吗?
我们PC机上的监控软件是VB编程。
是不是cpu+cp5611+mpi+pc组成网络?
或是cpu+pc adapter+pc组成网络?

网友A:
如果上位机是VB,那么您只能通过Prodave来与您的PLC通讯,出于通讯性能方面的考虑您应该使用5611,如果出于成本的考虑,您也可以采用PC Adapter,不过如果数据量比较大,不建议使用Adap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