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请教安川SGDA-02AP侍服其脉冲电压为多少伏(不加电阻),

楼主(2007-06-29):
没用过侍服。我用驱动步进电机的方法来驱动侍服,结果是侍服电机不转。我现在用于驱动步进的是5V的电压,不知道侍服是否可以这样使用?还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去看说明书该加不加,还有参数设置什么的

楼主:
说明书是E文的啊。这E文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啊。

网友A:
依赖思想太严重,你完了^_^

楼主:
哎!!!!!是完了!!

网友B:
打个电话问一下供应商不就知道了吗,何必在这里苦等回复呢?

网友C:
工控人人,不懂E文恐怕很难适应形势的发展,其实就算真的不懂,单位符号和大致指标也应该能抠出来吧!
其实伺服接口不仅仅是电压问题,还有接口形式,比如光耦,驱动电流要求等等。

楼主:
还是斑主说的一针见血,E文是不太懂,但是看了还是能勉强知道点什么意思了。

网友C:
“E文是不太懂”———看来还是有基础的,多看多用,会懂的!结合技术手册,看图识字了!

楼主:
先谢谢斑主,还望以后多多指点!

网友D:
楼主有没有具体注意用的是什么是输入形式?是差动输入形式(安川好像叫总线型输入方式),还是集电极开路输入形式?
另外关于这个脉从电压问题,我知道的安川可以接受的脉冲电压可以是5伏、12伏和24伏但是要加不同的电阻就是了(建议使用集电极开路)24伏好像是加2K的电阻,12伏和5伏电阻具体多少手册上有,具体多少忘了!
还有楼主不要生气,这个行业不懂E文确实有点不应该(德系的伺服很多都是E文)!这是最基础的工具!
如果楼主需要我可以发个中文版的手册给你!不过可惜你没有贴你的E-mail!

楼主:
哈哈!!!!楼上不用如此客气了,我这个人不知道什么叫生气的。但是你的那个中文手册我还是很要了。我就发留言给你了!
在这里还是很感谢你了!!!!

网友E(2007-08-21):
蓝夜:您好,我正需要安川SGDA-02AP的说明书,麻烦你,能发一个给我吗?邮箱:hzlide@163.com  谢谢!!

网友F:
"楼主有没有具体注意用的是什么是输入形式?"
伺服驱动器通常可以收三种脉冲信号:是脉冲/方向;正/反脉冲;A/B方波。步进驱动器一般只能收前面两种,也有只能收一种的。手册上会有图的,看一下参数,是不是设置为接受A/B方波了。

楼主:
先谢谢楼上斑主的指点,我的这个问题早已经解决了。

网友G:
5v接180欧姆,12V接1K,24V接2.2K

网友C:
"5v接180欧姆,12V接1K,24V接2.2K"———经典!

网友H:
蓝夜:您好,我正急需要安川SGDA-02AP的说明书,麻烦你,能发一个给我好吗?邮箱:lcgaoke@foxmail.com  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G:
安川网站上有中文资料的.

网友I(2009-03-27):
集电极开路,5V不加电阻行吗

网友F:
集电极开路,5V不加电阻行吗
5V是不需要再加电阻的.

网友J(2009-05-05):
5v接180欧姆,12V接1K,24V接2.2K -----------------------正解   这个就是集电极开路要接的电阻

网友K:
我用驱动步进电机的方法来驱动侍服,结果是侍服电机不转-----你是具体怎样做的?是把伺服电机直接接在步进电机驱动器上吗?那样子伺服电机不转一点也不奇怪的

网友L(2011-09-11):
蓝夜:您好!我也需要SGDA-04AS中文手册。我的邮箱是dghongxun@126.com,麻烦你传一份给我好吗?谢谢!

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伺服ON的时候,马达左右振动,再给速度信号时可以运转,声音有点大而且马达温度有点高,如果是冷机的时候可以试个二三分钟,一旦马达热了后,就报A70。关电重新上电再运行几秒就报A70。我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参数没有设置好。有人说是正常的,说马达不能空载,必须带负载才可以试。

不知道谁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马达问题。

网友C:
增益过大?

“说马达不能空载,必须带负载才可以试”———伺服电机没有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