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传感器可以测量液体体积

楼主(2007-06-29):
什么传感器可以在以下工况中测量液体体积:液体是水,由蠕动泵打出,出水是断断续续的,量很小,大概一分钟也就150ml,我需要测量的是平均流量。请问什么传感器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急啊!

楼主:
或者有间接测量的方法吗

网友A:
工况不明确;
可以把打出的水保留在容器里一段时间来测量液位吗?

网友B:
用流量计。有孔板流量计,电磁流量计,涡街流量计

网友C:
您好,我公司是德国halstrup差压传感器中国总代理,目前有一款携带式气体压力、流速两用型侦测器,不知您有没兴趣,电话021-69153366手机13817205966,本人姓唐

楼主:
TO:老菜鸟
是用来检测洗衣机的,在洗衣机内部泵是用来输送洗衣液的,现在要检测泵的流量,用水来模拟,泵是脉冲式的,所以打出的水是断断续续的,我估计不能用普通的流量计来检测。现在我考虑的也是用一个容器,但是精度就可能不够了。

网友A:
通过检测容器里的液位来间接检测平均流量的方法确实精度不高,而且有一定的滞后性。暂时没想到其他的方法。

网友C:
根据您的情况我想了一下,目前我公司有一款气体流速侦测器,是带模拟量信号输出的,可以选择0-10v也可选择4-20MA,还有带液晶显示的,单位是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