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松下S系列运动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07-06-29):
前辈们好,我现在用的是松下电机,S系列驱动器,固高GE-300 的运动控制卡,驱动三轴运动,用软件控制。但是,我们接好运动控制箱的线后,根本没有给他驱动脉冲,电机一上电就自动走。用的是位置式控制方式。检查线路应该是正确的,按照说明书上接法接的,不明白是为什么?

网友A:
确认伺服设置于位置模式吗?如果是,不给脉冲就走,估计还是有“误”脉冲就去了。另走的快慢如何,规律否?

网友B:
我也是觉得楼主确信是位置模式嘛?应为看你的配置用速度模式的可能性打!如果是速度模式倒是有可能是零飘的!
如果确信是位置模式,那就是应为干扰串入脉冲了,一定要将系统的com都共起来,以前碰到这种情况很多基本都是应为忘了把那些com都共起来了!如果共起来还是有问题,查查有没有其它可能的干扰!

楼主:
谢谢了,昨天搞好了 ,是因为参数设置里面的自动增益设得大了,引起了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