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度表为什么反转

楼主(2007-06-29):
按照下图接线方式接线,有功电度表反转,而无功电度表正传。经过反复查线接线正确,但不知为什么有功电度表仍旧反转,以前从未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请高人指点。

楼主:
可能上一个图发的不清楚,我再试着发一个

楼主:
不太会发图,这次图又发大了,学会发图后再说吧。

网友A:
互感器相序接反了吧

楼主:
互感器的相序我已经查过,接线正常

网友A:
电源进互感器的1次向前 L1进L2出
进电表  K1进   K2出

网友B:
 互感器一次侧线穿的方向正确么?二次侧 k1 与 k2 正确么?

网友C:
查一下补偿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