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人机界面可以存储数据吗?

楼主(2007-06-29):
我现在用的台达的屏,现在想查历史数据,请问有高手指点,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一般HMI的不能保存数据,需要扩充存储的卡,另外自己的储存非常小
以后可以有机会试用我们的NTOUCH,带WINCE系统,可以保存数据。
www.mcgs.com.cn

网友B(2009-03-17):
问楼上,数据保存可以保存多少?我希望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email:
xujili@126.com
感谢

网友B:
一個小係統,需要采集6個模擬量,打算采用plc進行采集、控製,HMI進行數據顯示和監控,但存在一個問題,現在的HMI的存儲空間都很小,一般用來存儲畫麵信息,有沒有能存儲采集到的數據,並能以曲線形式顯示,並能進行數據查詢、打印這些功能的HMI?或者說為滿足這些要求,采用HMI來實現是否合適?謝謝!用NTOUCH,是否能够直接保存到优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