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A故障求助

楼主(2007-06-29):
   碰到一台1.5KW的.不带负载正常,带上空载电机,在5HZ内运行正常,过5变频器就滴答滴答响,是限流电阻旁的继电器发出的声音,怀疑是开关电源的问题,但一直查不到故障点。电源部分电容都换过了。望高手指点

网友A:
电源输入电压正常吗?查看以下直流母线电压,可能是电压低或误检测的原因.

楼主:
   谢谢!是你说的原因造成的!

网友B(2007-11-11):
可能是380的机器给了220V的电源。上次我修好一台小机器放了几周,送客户时想上电试下再送,可是以为是220的机器,就出现类似情况,拆开继续修理好久未果,最后恍然大悟,哈哈

网友C:
哈哈  380的机器给了220V的电源

网友D(2008-11-18):
估计很多人都犯过这样的错误,俺也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