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孔板流量计引压管的问题

楼主(2007-06-29):
我需要从原有的孔板流量计再引一路压差信号,但是有人说直接从原引压管加三通的方法不正确,必须从孔板的环形引压室接引压管,还有人说必须更换孔板流量计,换成两路引压的流量计,我对孔板流量计没有认识,请求大家从原理上给我讲讲,并给出具体方案,谢谢。

楼主:
大家快点来帮助

网友A:
我想先知道你为什么要另外引1路压力呢?

楼主:
一路用于电厂自己显示流量值,另一路给热力公司提供压差信号,远传显示。

网友B:
您好,我公司是德国halstrup差压传感器中国总代理,目前有一款携带式气体压力、流速两用型侦测器,不知您有没兴趣,电话021-69153366手机13817205966,本人姓唐

网友A:
雁行高天
我感觉应该是 孔板--取压---差压变送器--分两路隔离的4-20mA--
或者 孔板--取压---差压变送器--显示仪表----显示仪表输出

网友C:
支持楼上的意见!!!!!!!!!!!!

网友D:
正确,最好从显示仪表再引出.

网友E:
从差压变送器的信号引的话,就要加一个转化电路引,并不是简单的并联,因为传输信号时电流信号,简单并联会有分流现象,从而使测量信号不准。你要是从孔板的引压管加三通引的话,从理论上是可以的,因为压力没有发生变化,我们厂也这样用过。

网友A:
王国鹏 得“从差压变送器的信号引的话,就要加一个转化电路引,并不是简单的并联,因为传输信号时电流信号”说的正确 就是要加1个隔离的模块 现在市场上这样的东西恨多 恨便宜。比另外买个差压变送器 仪表管 便宜多了

楼主:
过去采用的正是"量子风"的方式,但是由于表计是结算表,又不在我方能管理的范围之内,这样对方有可能在电路转换部分人为干预,因此我需要把监测信号的位置提前.我问过一大学教授,他说从引压管的出口可以加三通,影响不是很大,但是没有相关标准.问过一些电厂工程师,他们说使用过两路输出的孔板流量计.可以这样用.

楼主:
但是教授建议使用电磁流量计.

网友F:
从孔板的引压管加三通引压是可以的,因为压力没有发生变化,我们厂也这样用过。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