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式文本HMI

楼主(2007-06-29):
http://www.chinahmi.com/images/POP-H.jpg
    POP手持式文本HMI为我们今年上市的新品,该文本HMI的电源由串行端口引入,可用于需要手持操作的运动控制卡编程、点胶机编程等情况下。画面组态软件仍然为JB-HMI软件!

楼主:
手持文本图片

网友A:
有点意思!按键的数量好像和通用的POP文本一样多,有另外的电源开关吗?

网友B:
这种手持式的要HOW MUCH?

楼主:
五百多块吧!

网友C:
不错,支持什么PLC呀

楼主:
手持文本没有另外的电源开关,如果要电源开关的话,只能加在电缆线上了,就像某些灯开关一样!

TO DVD:手持文本和我们的其他POP文本一样,可以支持市面上大多数小型PLC,如S7200、三菱的FX(包括FX的RS485通讯模块)、OMRON、台达、丰彰、AB、GE、施耐德等。同时也支持丹佛斯等变频器!

硬件独有LED三灯工作状态显示、22个按键(可定义成31个功能键)。

软件独有浮点显示,ASSIIC码显示、动态图片功能。

更详细资料可登陆POP-HMI网站查询!

网友C:
有无线的吗,我一直在找一个无线的HMI

楼主:
目前至少国产的HMI中没有,即使有,价钱估计低不了!

网友A(2008-03-24):
无线HMI,必须先有要连接的无线设备需求才行吧?

楼主:
是这样的,需求有了产品就会出来的!

楼主(2009-03-11):
近期我们成功推出市场唯一一种基于ARM处理器的高速、大容量、双串口POP文本显示器,

该ARM文本显示器性价比绝对超值,有意者,近期可登录我公司网站查看详情!

楼主(2009-06-29):
我公司基于ARM处理器的大容量手持POP文本显示器也于近期正式推出,适用于大画面容量要求的客户,主要特点如下:

* 超大画面存储容量,最高可达3Mb

* 支持报警时间记录掉电保存,可记录512条报警信息(含时间信息)

* 工作频率更高、速度更快

* 万年历实时时钟功能

* 工作状态三位LED显示

* 功能强大的画面组态软件:JB_HMI_D

网友D(2010-06-14):
支持松下FP∑吗

网友E(2010-08-12):
应该是支持的,即使没有这个驱动,增加一个也很容易的。

网友F(2012-02-05):
要是带了启动与急停开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