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怎么选择热电偶?

楼主(2007-06-29):
我刚刚接触仪表也知道一些关于热电偶的长度选择,但是对于具体问题不知道了!看看这些怎么选择:管子尺寸φ720*4,φ325*5,φ478*4,φ529*4,φ377*5这些应该选择多长的热电偶?谢谢了!能不能给出这些的具体长度!急需!

网友A:
一般热电偶长度超过管径的5-10mm

网友A:
是管径中心的5-10mm

网友B:
beryle117:没讨论问题只做广告,只好删了。

楼主:
是管径中心的5--10mm??也就是说我的管子是720的(直径),我就选365-370mm的热电偶,对不?

网友C:
呵呵!
不完全对,是过管道内径的1/2处5~10mm,你还得计算上安装底座的尺寸(即直形连接头YZG11-1),通常说来有三种规格,6mm、8mm、12mm,因为有的管道是有保温层的
QQ:289939636
MSN(e-mail):wanwo_office@126.com

网友D:
通常应插入管道内2/3处,额外加上直型接头(80mm或120mm)或法兰短管长度(150mm)即可。

网友B:
应该是流体的中心。

楼主:
没人告诉我的具体长度吗?

网友B:
都说到这个份了还要什么具体长度?好赖动点脑筋好不好。

楼主:
嘿嘿,不好意思.明白了,谢谢周公!谢谢各位!!!

网友B:
不客气。有‘渔’了还怕没‘鱼’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