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西门子mm440载波频率?谢谢!

楼主(2007-06-29):
大家好!我想请教关于变频器载波频率调节问题。对于西门子mm440变频器怎么调整p1800参数呢?我试了,就是选不到p1800这个参数,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您应该退出快速调试模式(P0010)方可修改。

网友B:
访问级为2级!

网友C(2007-08-07):
请参照大全5-1访问级选取相应的级别,参看P1800的所需访问级别。二者统一或设定级别高于所需访问级别即可!

网友D(2011-11-14):
对西门子ACS800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在那个参数?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