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应用中无线电干传播的扰途径和防护措施

楼主(2007-06-29):
无线电干传播的扰途径:
无线电干扰对10MHz 以下的频率带影响很大,可干扰收音机等。

传播途径主要有3 个:
① 直接发射
直接向空中发射电波。
② 直接传导
通过电源线以噪声电流形式传导。
③ 从电源线上的感应(发射)
电源线上的噪声从配电线上发射出来,还有与配电线之间的感应也会产生噪声。

降低干扰的措施:
① 安装输入滤波器最有效果;
② 降低载波频率;
③ 分离动力线和信号线 ;
④ 确实采取接地措施。

实际情况分别对待。

楼主:
降低载波频率后如果电机有噪音和不正常及无效时,可按1-4 采取措施。(原因复杂时有时要采取2 个以上措施)。
1. 变频器本身直接辐射。
措施:
1) 将变频器套上金属箱并接地。金属箱尽量大一些,接地线要短粗。
2) 用专用接地线。
2. 电源主回路电线成了天线,辐射电磁波。
措施:
为降低电源主回路干扰,加装滤波器更有效。
3. 变频器与电机间的电线成了天线,辐射电磁波。
措施:
1) 电缆用四芯线(1 根为接地线)。
2) 散线时将电线绞合。
3) 用金属套线管并接地。
4) 将电缆用水泥等覆盖。
5) 接如输出专用滤波器。
4. 变频器及电机的接地线成了天线,辐射电磁波。
措施:
1) 电缆用四芯线,1 根为接地线。
2) 把周围机械远离接地线(10m 以上)。
3) 用金属套线管并接地。
4) 将接地线用链式套管保住也有效果。

网友A(2007-09-20):
个人认为,成本太大,不实用,不知以上经验是书上学的还是实际应用中的经验?

网友B:
请问“如火”版主,模拟信号的屏蔽线有时采用一端接地,有时两端接地。这2种方式如何确定使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