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触点老烧!

楼主(2007-06-29):
进口的某种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单组的最大开关电流为10A,我们单位一个所谓的老师傅,用三组并联起来,希望能够开关24VDC/500W的负载,我不知道这种接法是否正确!但是结果是出厂的这种继电器触电所烧无数,故障率达到了五成以上!我是怀疑这种用法的正确性,有没有人在着方面有什么高见的,尽管讲讲!

网友A:
显然不行,三组触点闭合和断开不可能完全同步,烧坏就在这一瞬间.

楼主:
专业厂家也不建议这样用!那接触器为什么可以这样用?

楼主:
厂家的样本上明确的写着并联并不能增大开关负载的容量,串联倒可以,我们的那位老师傅觉得简直不可接受,就大发雷霆,找到了一家非常知名的接触器,而这家接触器的样本上明确写着并联两组可以使容量增大1.6倍!说起来接触器和继电器同属电磁类产品,不知道为什么?到底是谁错了!还是都对!我反正是绝对不赞成这样的用法,不管什么原因能有这么高的故障率,打死我也不用!

楼主:
请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B:
 ste: 说得有道理。

网友C:
和我以前犯的毛病一样,曾经20A直流电流用2个20A继电器并联,2个施耐德100A接触器并联120A电流,3个月以后损坏率继电器差不多50%,接触器20%,后来通过软件干预,改成过零点时继电器和接触器切换,几年下来大批量使用的几千个继电器和接触器都没有过问题

网友D:
用直流固态继电器或20A接触器

网友E:
老师傅不是老工程师,水平也就相当于目前的中级工程师。
标准用法就是用继电器带接触器。
你是直流负荷更是难以断开。用触点串联。

楼主:
和我以前犯的毛病一样,曾经20A直流电流用[i]2个20A[/i][/u]继电器并联,2个施耐德100A接触器并联120这部分是笔误吧!看来大家也有犯这样错误的!一句话继电器不能当导线来对待,对吧?!

网友F:
用并联的方式,企图扩大开关触点容量的方法是极端错误的!

网友G:
如果是直流电,在触点两端并一个电容就OK了

网友F:
大华说的有理!

网友H:
任何电器将接触点并联使用是自欺欺人,接触点不可能同步接触,电流的速度是30万公里/秒,机械动作怎能保证这样高速的同步,谁先接触或谁后断开造成触点的不同损坏,有损坏的触点后,其它的触点损坏的就快了。
    另外接通直流电流应用直流接触器,因直流不容易灭弧。

网友B:
电流的速度是30万公里/秒,触点损坏的过程没有这么快。当然,我也觉得是触点不同步的原因,而且直流不容易灭弧。

网友D:
触点间距不到2mm,大电流肯定不行
以前维修直流电机,忘记关励磁电源
把励磁线去掉一根,发生拉弧,再七八毫米左右电弧还可以稳定燃烧
定时电机励磁电流1A 电压200V(可能因为有励磁线圈这个大电感线圈的缘故),以后用普通电机试验没有成功

网友I:
接触器是可以并联用的,是因为它的触点的同时闭合的,而继电器不可以是因为它的触点不是同时的,所以很容易就烧了。

楼主:
to泥心:
"接触器的触点同时闭合"有没有证据,这个说法如果正确太重要了!

其他有谁知道的"接触器的触点同时闭合",也请讲!

网友J:
你打开接触器看看不就知道了?通过两者的内部结构就可以判断

网友B:
同一个接触器的触点一般可以认为同时闭合,和它从过热到损坏的时间相比。

网友C:
所谓的接触器触点同时闭合只不过是相对于迟钝的多的继电器来说的,实际是不可能的,在准备这样使用之前一定要做好可靠性试验。

网友I:
同时是达不到非常精确的,三个触点是联在一起的,很接近,几乎是同时。继电器的触点不是连在一起的,就快慢不一了

网友K:
还是使用一个触点就能满足要求的接触器好。

网友L:
不论是继电器还是接触器,我觉得这样接都是不科学的

网友C:
我的一个实例:
同样的工况下,
2个100A施奈德接触器并联通过120A电流,三个月内内故障率高达20%。
1个100A施奈德接触器通过60A电流,没有任何故障。 100A单触点施奈德接触器通60A电流一切正常 100A多触点施奈德接触器通60A电流三月内故障约5%,1年后50%

网友M:
中间继电器的触头和交流接触器的触头是不一样的
拆开看看就知道

网友N:
并联,短时内可以使用

网友O:
没那样用过   不知道  就不发表意见拉

网友P:
老师傅假想了这种机械式的继电器 触点同时动作了
如果真的同时动作  倒是不错的
还有就是灭弧没办法的  所以还是用接触器好点

网友Q:
一般场合中间继电器,接角器都可以并联使用,但频繁动作的场合就可能因为继电器动作的不同步而发生触点打火而粘连。不仿在触点两端并联一个RC电路(R与C串联),R用10R/10W,C用0.1uF/250V,会延长触点的寿命。

网友R:
建议还是换个大点的继电器吧,并联的继电器,无论如何机械特性都不是一样的,虽同时通电,但吸合有先后的,先吸的冲击电流就很大.

楼主:
猎隼&tigermu:我同意你们的看法!我也觉得能有这么高的故障率,早应该考虑不要用这种东西了,但是这种东西,这种用法在我公司已经用了有四年之久,给用户发配件无数!我曾给老总建议改换,但我们的老师傅还是坚持自己的没错,这个问题现在还是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反正我设计的已经改换大一点的接触器了,而且用的单触点,没听说出去的产品有损坏的!我说句实话,我其实觉得我们的老师傅挺可怜,也挺可悲的!

网友R:
那你就让你们的老师傅尽情的烧触点去吧,反正老总也不追究.

网友S:
他是在帮公司赚钱,保修期后坏了换要收费的

楼主:
一年保修期,是免费更换的,老总也问过,也是很想解决,但是老师傅的资历老啊!不能轻易动的!

网友R:
那没办法了,你和老总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换继电器吧.

网友T:
24V/500W即使是阻性负载电流也超过20A,这是条件。
继电器使用在直流电路中增加通流能力是触点串连,两对触点串连提高1.4倍,三对触点从串连最多提高1.4x1.2=1.68倍。无论如何都达不到要求。只能换大电流的继电器,如果是感性负载大约40A的继电器。

网友U:
中间继电器空间小,容易粘连或因起弧后触点接触不良.可换用接触器就行.我已处理过同样问题.

楼主:
to吴英斌:你的这个观点倒是很新颖啊!不过我不知道你的这些数据(系数)从何而来!

网友V:
用继电器来干这个活有点什么了,呵呵

网友W:
我建议用可控硅选可控硅  直流10安培想要用功率相当的接错器那就等着换吧

网友X:
可用固态继电器代替。我公司有,020-38770402  13802444021 朱先生

网友T(2009-04-13):
回复刘洋:

  关于系数问题请你查国外生产商的样本资料,非我独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