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中间继电器的一些知识

楼主(2007-06-29):
进口的某种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单组的最大开关电流为10A,我们单位一个所谓的老师傅,用三组并联起来,希望能够开关24VDC/500W的负载,我不知道这种接法是否正确!但是结果是出厂的这种继电器触电所烧无数,故障率达到了五成以上!我是怀疑这种用法的正确性,有没有人在着方面有什么高见的,尽管讲讲!

网友A:
这样,三组触头经过的电流并不平均,不一定同步开断,所以这种使用方法不建议使用。

楼主:
你说为什么接触器就有这样的用法?

网友A:
对于接触器,也不建议这样使用。有的是检测接触器或继电器状态,为了保证可靠检测的情况下,有并联触点的做法。如果通过并联触点达到通过大电流的目的,不建议使用。

网友B:
机械触点很难保证同步的,总是有个先后的

网友C:
接触器好一点,触头双断开,开距也比较大
继电器触头容易损坏就是触头开距太小(也就1.5mm作用),灭弧困难
我们用接触器替代继电器效果很明显,再就是用直流继电器
我们控制20A250V直流就是用普通CJ10-40A接触器,七八年也没有损坏

网友D:
由于触点闭合时的不同步,先闭合的触点肯定会先坏,所以说,此种接法不可取!

网友C:
就算触头容量够也不行,小体积 触头开距太小 也没有灭弧装置
经常开断直流电很容易损坏

楼主:
大家看来都是这方面的应用大使!颇有建树啊!还有没有更高论的!

网友E:
因为三个触点没有同时接触(也就是不同步),先接触的就会烧掉,再后来就全烧了

网友F:
肯定不对头啦。首先是三组继电器触点吸合时间不一致,看似同时动作,实际上,十几毫秒的时间肉眼很难分辨,这十几毫秒的时间内有一两个继电器动作不一致,那么只有最先吸合的那个背500w的负载,不烧才怪。其次,如果是单个负载,就在负载上端挂一个变压器,让继电器控制变压器,然后再整流驱动。不知妥否?请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G:
学习了,比较赞同上面的意见!

网友H:
我有搞过这种事,不过是同一个继电器的两对触点,以前只用了一对火花过大,我将其并了一对,貌似更换频率低了很多,但多个继电器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I:
支持上边的观点,多谢大家发表啊!

网友J(2007-07-31):
不能做到绝对同步所以不能代替大电流的继电器!!

网友K:
我想也是同步问题!
那么一个继电器的两对触点并联可以不呢?
我没有试验过,不知道?知道的同行说一下?

网友L:
有点不明白,继续学习

网友M:
上面的各位师傅已经说的很详细了,这种办法不可能达到增大继电器接通及分断的容量,如果控制的是直流感性负载,那就更容易坏了,建议继电器控制一级直流接触器.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N:
\DC灭弧困难, 继电器体积小, 触头开距太小。

网友O:
进一步关注中!上面各位师傅讲的都很好哦!

网友:
并联是否会比不并联使用更长的时间。

楼主:
to 熠:这个没有经过试验,说不清楚!

网友P:
换大点的接触器,电流要大一半多,或用老型号的较好

网友Q:
请看鄙人的电工基础之接触器,有一定的帮助

网友R(2007-11-28):
有这样接的没

网友:
DC24V500W,电流20A左右,20A的电流还是用接触器比较好吧,那个继电器别让它带负载了,让它安心的做中间继电器吧.

网友S:
主要是同步和电流不均无法解决,道理是可行的。只是不易做到罢了,其实也没必要的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