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数据采集系统

楼主(2007-06-29):
请高手指点一下:
    用Visual basic编写数据采集的程序需要知道采集卡的哪些参数及函数?这些参数及函数可以在网上找到吗?还是买了采集卡才能确定?如果没有采集卡可不可以编写出程序来?
   我是新手急需指点!
   谢谢!

网友A:
高手不敢。不一定要买了才能确定,但一定要知道你准备买哪种,以及这种控制卡的相关驱动程序和函数库。能不能下到就看厂家提不提供下载了。也可以向厂家要,顺便找点例程自己看看。

网友B:
"如果没有采集卡可不可以编写出程序来"
原则上可以,但前提是对该型的采集卡很熟悉。如果是第一次用,有卡写着都费劲,没有什么产品的手册、资料详细到使用者完全不需要自己摸索就可以充分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