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电机发热问题

楼主(2007-06-29):
最近我在一家电厂碰到用了315KW  250KW  200KW  的变频器,可不他那电厂用了变频器以后反映电机比原来没有用之前温度更高了好多,比原来高了20以上,而且变频器频率都在45以上,现在导致一台315KW电机烧坏,现在人家都不敢用了.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请大家支持下!!

搞定了他们这难题,单子还有好多台,进行改造!

网友A:
加输出电抗器,降低变频器的载波。

网友B:
45hz以上,节能潜力不大

楼主:
juta:
加输入电抗器有用吗??
还有个问题,他的电流指示比原来高了好多,而用卡表卡的话和变频器是一样的,这问题又怎么解决呢??

网友B:
电机后面的散热风扇是不是因为转速降低而风力太小?散热不好造成温度过高?
电机因高次谐波发热,二楼说的也没错
还有就是哪家的变频器?参数有没有问题?

楼主:
是个杂牌,深圳威科达!
太垃圾货了!

楼主:
深圳威科达的,是风机型的!

网友C:
首先看的是电机电流,如果电机电流高于额定电流,最好不要改动

网友D:
如果运行电流不大于改装前的电流,解决的办法可以将电机的散热风扇改成强制风扇。

楼主:
电机电流低于额定电流哦!!
没有高于额定电流!

楼主:
改强制风扇有用吗???人家现在就怕电机被烧掉呀!!

网友E:
强制风扇有用,只要散热速度比电机发热速度快就肯定没有问题,
前提是变频器本身没有问题。

网友F:
同意加装强制风扇,我就加过好几次,效果还不错

网友G:
载波频率调小点试试!!!!

网友D:
楼主,只要您的电机现在的运行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加强制风扇可行。以前我已改用了大约二十几台(原因是专用变频电机价格太高,所以只有自己改装)

网友H:
风扇改是必要的,但这里发热的更大原因是谐波问题.考虑到杂牌变频器的性能.调整载波效果应该不大.也许加输出电抗器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I: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我想知道下结果

网友J:
加风机和用变频器电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不过效果到是有的,调整载波也行,最好是加输出电抗器,换变频电机,主要原因还是谐波问题。其它电机是不是也是这样,可能变频器有问题,国产变频器质量是差点但是简单的调速还是没问题的。可能碰巧那太变频器输出的谐波多。如果其它变频器发热不是那么厉害的话可以考虑换个控制板试试。

网友K:
使用变频器,电机发热是正常,关键是看电机的温度在不在合理范围,楼上的兄弟们也说了,加装输出电抗器,还有就是需要关心一下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网友L:
看看参数设置的对不对,U/f还是矢量的,U/f注意电压不能高,矢量的低频就是发热.

网友M:
楼主跟这家电厂关系一定不错,对方肯把这么大功率电机交给你们改,而且改后还是45Hz以上运行,而且改后还发热,后面还有很多台要改,厉害!

楼主:
但是不好改啊,现在载波频率已经调到最低了,3KHZ ,再改低可能性很小啦!!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关系好有什么用呢,现在这问题还没有解决呀,如果解决了,再说关系还差不多。呵呵!!

网友K:
其实载波频率越低,电机发热越厉害,由于是脉冲式供电,你的载波频率太低,相当于电机多次启动,每次脉冲线圈的电流都非常大,你可以考虑加大载波频率,这样就可以利用电机里面的剩磁,以减少每次脉冲的大电流,这样可以减小电机发热,加装电抗器就是利用这个原理的,你的频率太低了,马上修改,记住在电机运行时要观察10多个小时,注意设备安全,建议供参考,兄弟,祝你好运

楼主:
应该来说我的频率不低呀,一般保持在45HZ以上运行呀??

网友K:
说的是载波频率

网友N:
45HZ用变频器有什么用

楼主:
目的不是在节能呀,现在,目的是解决电机发热问题,载波频率现在已经是调到3KHZ了,还可以调低吗???

网友O:
1.采取电动机外部强迫风冷
2.加装输出电抗器
3.改用变频电动机

网友E:
把载波调到10khz以上,频率增大,减少电机发热,增加变频器发热。

网友P:
如果不是调速,那就将变频器卸掉,恢复原状,还省电,运行又安全!

网友P:
如果不是为了调速,滥用变频器的恶果!

网友K:
问题解决了没有,用的啥方法?

楼主:
还没有呢,正在加紧解决呢!!!

网友P:
变频器输出端加电抗器,是唯一的好办法!

网友Q:
建议用进口的 ,国产的还是有点问题,加电抗器和强制冷却都要用.烧电机不只是发热的,还有高频击穿的

网友K:
高频击穿,那说明电压在瞬时升压过快产生的,你们不是高压电机,按照道理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都是三电平的产品。我在南钢做过项目,也是300多千瓦的电机,都用了十几年了,好像也没有发生过问题,变频器厂家的给你是如何解释的,说不清楚你们的电机也有问题。
   以上意见只能给你参考

网友R:
不是用的变频电机吗?

网友S:
单独电机散热,
提高载波频率
条件允许的话控制负载

网友T:
1,给电动机装风扇,强制冷却,效果不错的。
2,看一不变频器参数,压频比会不会设错。
3,调节载波频率,载波频率并不是越小越好,找一个合适的中间值。

网友U:
上面的兄弟在吗;我有个办法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U:
你的频率有超过60HZ吗?
可以加我的QQ598581058

网友D:
在这里看到很多专家建议楼主加输出电抗器,主意是不错也正确,但是您想没想到,有花费很少的方法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非要用加大投资的方法来解决?

网友V:
这种事我也碰到过.我的处理办法是:提高变频器的输出转矩,增加见机散热.结果温度降了很多,我用的是国产森兰变频器,BT40系列参数F07.   楼主不妨也试试.

网友U:
你的变频器是否在恒功率输出,如果是;那就要考虑机械的问题了;

网友W:
同意韩申军的意见,我单位用的普通电机变频调速也出现这样的情况。调整后电机温升较慢。最好是用变频电机比较好。

网友X:
更换电机不要钱吗 ?

网友Y:
大功率电机应该有水冷却系统和油润滑系统,降低变频载波频率。

网友Z:
接地線改用音響線 試試看

网友AA(2007-07-30):
发表人说的没有错,威科达就是垃圾变频器,不管小功率的还是大功率的一样,我们以前做来得,出售的2--3个月就开始坏,而且是接二联三,往公司打电话,"人也是垃圾",卖完就不管了,害的我们只好在自己给客户换机,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他们不会有好的发展!!!垃圾 垃圾!!!

网友AB:
下面引用由juta在 2007-6-29 15:03:00 发表的内容:
  加输出电抗器,降低变频器的载波。
--------------------------------------------------------------------------------------------

网友AC:
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在应用中应设置多少合适,要根据工况和环境噪声要求。静音变频器的功率做不大,发热严重,寿命也短,很多厂家还作为买点在吹。请记住:风机、潜水泵、空压机、电机的电缆长、功率大等情况下,载波频率越低越好,比如1K。一般情况下也要宁低勿高。要知道,10K的载波和1K 的载波相比,变频器的开关损耗是10倍关系,传输距离短且寄生振荡大幅射严重,电机发热大,有时会击穿绝缘。变频器内的功率模块等元件是有一定开关寿命的,载波低,变频器的寿命长。

网友AD: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E:
要看电机电流是否过大。自身散热怎样。

网友AE:
要看电机是否在额定功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频率范围之内运行。环境散热怎样。

楼主:
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又有一台250KW变频器带200KW电机被烧坏,这东西搞的我头大了!

网友AF:
温度高就不要用了,加上电抗器应该有效果

楼主:
现在是加了电抗器把电机烧坏了
郁闷死我了!

楼主:
也许当时用的这杂牌变频器,产生了不少的影响!

网友AG:
第一:我公司在为其安装机器的时候,工程师建议将普通电机更换为变频电机;
第二:工程师客户也要求电机轴后面单独加散热风扇散热,
以上两点客户都没有接受
第三:中间商收了客户的款,还欠我公司款不付,所以客户跟他们反映问题,他们不敢打电话到我公司要求我们解决问题,更没有一个电话过来反映问题的。
第四:这几台机器的调试安装都是我们厂家敦促他们来进行中间协调的,包括这次的问题,依然是我们逼迫他们跟厂家联系进行处理的;我们在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却到论坛上来反咬一口,这样的代理商哪个供应商还敢跟你合作?!自己收了钱就跑了,电话除了停机,不存在,就是打十次九次都不接;这样对客户不负责任的代理商还有哪个客户还敢跟你合作?!!! 另外,载波频率设的越低电机越热,在说明书里也都说得清清楚楚了,这点变频器的基本常识都不懂还在这里乱说!
第五:说我们是杂牌货,杂牌货的定义是什么?第一,我们的机器是没有质量问题的,第二,我们的机器都是正正规规做出来的,没有贴任何一家的牌子;第六:如果有出现了问题是要双方拿出诚意来协商解决的,不是到论坛上来大吼乱叫就能解决的。
第七: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跟厂家直接协调处理,现在那个发言人(代理商)的电话还是打不通,你们也可以试着打一下.希望大家看清问题的本质在哪里。
第八:感谢发帖子的人,他让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

网友AG:
0791-7034798

楼主:
威科达自己的产品不行还叫啊叫,不自己去反思一下!总是把问题强加给经销商或客户使用不当等等.....
这就是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
哎!!!
大家发表下

网友AH(2007-08-29):
学习了!好平台

楼主:
这里是个学习的平台,也是希望厂家的能知错能改,如果像威科达这种态度,如果是客户用了这样的变频器你们以后还敢用吗?你们是经销你们还敢做经销吗?

网友AI(2007-12-03):
下面引用由韩申军在 2007-7-10 16:38:00 发表的内容:
1.采取电动机外部强迫风冷
2.加装输出电抗器
3.改用变频电动机
--------------------------------------------------------------------------------------------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AJ(2008-01-11):
如果是载波问题,不可以用高频滤波消除吗?本人不是专业人士,加电容与加电抗器哪个较好?

网友AK:
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商场险恶,不懂技术的经销商害人呀。

网友AL:
加独立风扇试试

网友AM(2008-04-21):
把载波频率调小一点肯定有效,但是效果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就不知道了!

试一下吧,祝你成功

网友AN:
1,电机变频改造后温度会有升高,属于正常,因为输出谐波成分增加和风冷散热效果变差,只要在电机允许温度范围内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要改善可以加输出交流电抗改善波形,调高载波.

2,卡电流较大也是因为谐波,建议换高端仪表测试,如福录克,

网友AO:
很好搞定,不必要搞得太麻烦,在马达尾部加装一个5OHZ的独立风扇,进行强制扇热,别说45HZ,我做了几十200多千瓦的电机频率都是25HZ到50HZ。而且运行的很长时间了。只要保持在马达设定稳定范围内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

后面补充一点,变频器和马达之间的动力线不要太长了,这个才是最关键的,解决了就OK

网友AP:
好坏大家知道,用户满意才是商人的心愿呀!

网友AQ:
只要您的电机现在的运行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加强制风扇可行。以前我已改用了

网友AR:
引用 网友AO:

很好搞定,不必要搞得太麻烦,在马达尾部加装一个5OHZ的独立风扇,进行强制扇热,别说45HZ,我做了几十200多千瓦的电机频率都是25HZ到50HZ。而且运行的很长时间了。只要保持在马达设定稳定范围内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

后面补充一点,变频器和马达之间的动力线不要太长了,这个才是最关键的,解决了就OK

呵呵   还是这个好

网友AS(2008-05-26):
变频的运行参数是不是按照电机铭牌上的运行参数设置的呢。我碰见过类似的问题。如果加了电抗器运行参数又是正确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那只有考虑强制冷却了。

网友AT:
发表一下本人意见,供参考:

1、实际上很多选用变频器拖动的电机,都是普通电机,尤其是工厂中节能改造的电机;

2、选用变频电机当然好,尾部加独立风扇也是好办法;

3、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线尽量短,选用变频线最好;

4、要有输出电抗器;

5、请电机工程师把损坏电机的损坏原因作准确判断,方便你查找,你电机的品牌是?绝缘等级?

6、变频工作在45HZ比50HZ节约能源很多,可作实际试验,不要小看这5HZ。绝对不止10%。

网友AU(2008-07-02):
建议加装输出电抗器,尤其在电机接线较长时对电机的绝缘保护很明显,至于所测电流问题,主要是电流谐波份量较高,也取决于测量仪表的精度,进一步交流请致电汕头市思达变频器维修中心13829655955

网友AV:
造成变频运行电机温度过高的原因有很多,如选择使用的变频器本身,现场设备实际运行状态,现场安装调试等等.

楼主:
其实说到底的原因,还是威科达的产品质量存在很大的问题,希望各位大侠以后选品牌的要慎重。

网友P:
“变频工作在45HZ比50HZ节约能源很多,可作实际试验,不要小看这5HZ。绝对不止10%。”把异步电机调速设备当节电器用,明明浪费电,还说“节约能源很多”!!!

网友AW:
问题解决了吗?我想知道你们是如何解决的呀,学习一下。

网友AX(2008-09-06):
160kva变频器把电流控制在300A能否控制200KW电机

网友AY:
变频电动机的绝缘等级一般为多少级?

网友AZ:
看下变频器的输出是不是稳定的频率,如果不稳定的话造成电机不能匀速(相对概念)运转。

网友BA(2008-10-09):
最好是用变频电机比较好。

网友BB:
你可以把变频器,下限频率调高点

网友BC:
楼主应该说清楚啊,现在解决了吗?别的变频也是这样的毛病吗?还是就这一台啊

网友AI:
引用 网友T:
1,给电动机装风扇,强制冷却,效果不错的。
2,看一不变频器参数,压频比会不会设错。
3,调节载波频率,载波频率并不是越小越好,找一个合适的中间值。

网友BD:
28楼说的对,你改反了吧? 如果是 矢量的(风机 水泵)就是反了,频率越低电机发热就越厉害(而对变频器自身有利),频率高电机温度才可以下降呢(但要注意变频器自身的温度会升高)。

78楼的不对,变频器输出端禁止加装容性器件。

网友BE(2008-12-02):
增加谐波自立柜,主要是消除电网谐波和补偿功率因数挺管用的

网友BF:
加装强制风扇,或改用专用变频电机。

网友BG:
我有改过2台电机 1台是185KW1台是250KW的 开始用变频器不到1个星期2台都烧掉,  如果电机到变频器的线长超过30米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加输出电抗器.至于载波你要根据电机的发热的大小来调节,太低电机发热大,太高变频器的力矩不够,有可能会烧变频器.请谨用此功能.

网友BH:
三菱变频器可以吗!最好是用变频电机比较好。

网友BI:
支持19楼的,试一试看一下结果

网友BJ(2009-01-03):
提高载波频率,提高压频比,如果想投资,就加个输出电抗器。或者干脆弄个风机对着吹。或者干脆换变频电机。

网友BK:
中国卖那么多变频器有几个用变频电机的?一般场合都是不用的。价格问题嘛。

厂家明知道有可能烧电机还让经销商装。唉。不知道怎么做事的。还叫叫叫,有什么理呀。这样的生意不做也罢呀。

经销商也是。做错了就担着。又死不了人。钱真的那么重要吗?做个好名声,大不了从头再来。

温度高了很多。这么高还运行。先解决再做。别出了事再想办法。后果真的很严重吧。

厂家这么叫。你把除了你说的两点,看看别的解决方式,如果有技术,我相信你们行。如果没这个技术就别叫了。真的。这里懂行的还是很多的。

除了上面大家讲的。我看你可以看看是不是励磁的问题。降点电压试下。

网友BK:
试是试,看温升高了就停。电机用久了。性能也下降。做事前多了解清楚。

网友BL:
讨论的很热烈,不要激动,负载电缆是否太长、载频是否太低。现在现场是什么情况?

网友BM:
在确认变频器无技术缺陷前提下,比现在调高变频器频次,或提高变频器的输出转矩,或加装输出电抗器,或加强电机外部降温措施(下策)。供参考。

网友BN(2009-03-17):
请问,三菱变频器A500   90KW   频率38-43之间    电流波动很大,

网友BO:
参考中,好象问题有些复杂呢.技术上/营业上都是的!

网友BP:
可能是负载过重,不知道原来电流与现在电流大小

网友BQ:
                加装输出电抗器,

网友BR:
建议用好一点的变频器,毕竟大功率电机可比变频器贵多了。

网友BS:
最近改造的一台吊车也出现小车电机温升过快,用10分钟电机表面就发热严重,最后导致过流故障。

网友BT:
引用 网友AJ:
如果是载波问题,不可以用高频滤波消除吗?本人不是专业人士,加电容与加电抗器哪个较好?

变频器的输出端时不允许加装任何电容的!

网友BT:
问题解决了吗?好歹说个话呀,这里都是讲理的人,都很希望知道最后的解决结果!

网友BU:
早知到这样你就叫我来调啦

网友BV:
各位,我现在有台ABB510的变频器带上电机后也是电机发热,45KW的该怎么办

网友BV:
我这有台ACS800-01-0020-3-P901变频器,近段时间老是跳,报PPCC故障,如何解决,请教各位

网友BW:
提高载波频率至出厂值,在输出端装虑波器,不用改风扇。

网友BX:
加装强制风扇,或者在控制室内加装空调

网友BY: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桥式起重机的小车电机发热严重。

网友BZ(2009-07-31):
缩短变频器与马达之间电缆,加专用型输出电抗器。根据电流特性调整V/F设置,另外检查电机是否超频超负荷运行而从负载解决QQ723711923

网友CA:
同意加装强制风扇,我们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CB:
朋友,咋和我遇到的问题一样啊,变频没有挣到多少钱,海修了一次点机,朋友不知道你的电机烧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后来我的问题解决了,加了一个电抗器,又把电机修了一次,换了一台升级后的变频,现在用的好好的13993637993

网友CC:
很明显,用的普通电机,改为变频专用电机就好了!

网友CD:
我不是工业电气的设计人员,平时的工作是维修变频器,MMI,PLC一些工业设备,对理论上的东西知之其少,也想说一说自己的意见。

一,普通三相电机和变频器电机在绝缘程度未达到极限之前,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对很多朋友说的改换电机一说有些疑惑,同样的道理,两者散热不过都是风冷设计,在额定转速下,相信冷却效果是足够的。

二,关于变频器载波的问题,从几K提高到十几K的结果是变频器的电气噪声增加,电机的机械噪声则降低,同时极限电流也会有所降低,最大极限电流也会随着载波频率提高而降低,调制频率增加或降低但改变不了输出的频率,也就是改变不了输出电流的有效值,如果用福禄克的真有效值电流表测的话,其实电流没有什么变化,额外损耗从何而来?电缆的作用在变频器中相当重要,与用工频电机区区50HZ的电压波型比,几KHZ应该算是天文数字了,一些损耗就无法忽略,希望楼主注意。变频器输出的方波电压波形在电机感性负载的作用下,自然会形成预期的正弦电流波形,所以针对很多朋友所说的提高或降低载波的方法应该是不会有太大效果。

三,关于压频比的问题。无论是V/F控制方式也好,矢量控制也好,直接转矩控制方式也好,变频器任何一种控制方式最终输出的频率与波形不过是个理想数值,实际工作情况会有变化,环境温度,电缆的长短,电机的质量,电源的谐波,机械负载率等都会对变频器的使用效果有所影响,无论是恒功率也好,恒转矩也好,应用于基频附近的变频器和直接接入工频的电机本质上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只要是针对电机的变频器参数设置得当,电机过温问题又从何而来?

我是个电气硬件维修人员,很少去了解理论上的东西,关心的只是无件级维修问题,但从上面的分析,在楼主变频器参数设置得当的前提,由普通电机引入变频器控制后导致电机过混的后果我的分析结果是:1 变频器至电机的连接电缆品质较差,导致额外损耗,处理办法是更换质量较好的电缆,并且尽量减少电缆长度;2考虑到电源谐波的影响,接入变频器后,电源的高次谐波会成为电机的杀手,加接电抗器是有效的办法,但如果可能的话请把谐波治理作为一项工程先解决将更好。3根据负载引入适当的补尝,变频器的各种控制方式的确会引发负载电流的急剧变化,这就需要楼主对变频器的软硬件及大功率电机的电气特性进一步的分析了。

网友CE:
电机发热有以下原因:

    1,  电机的连续工作电流大小是电机发热的主要原因.

    2,  大功率变频输出电流含有高次谐波,对电机的发热也不容忽视

    3, 电机冷却方式也有很大的关系

   针对以上原因可以以下处理:

     1,  观看比较稳定的输出电流的大小,如果很大(占电机额定电流的百分之90以上),调试至输出电流变小.如果怎么调试无法是电流减少,说明选容量时有点小了.

     2, 如果连续输出的电流不是很大但却也发热的话,可能是高次谐波引起的.减少高次谐波的方法有:

                                        提高载波频率(但是提高载波频率的同时,逆变模块的额定输出电流也减小即容量变小),

                                        加输出电抗器,

    3, 可以加强制冷却风扇.

   初此之外,电机本身有问题也可能会引起发热的现象.

还有就是不同品牌的变频器,由于算法不一样,驱动同一个负载也会有不同的输出电流.所以品牌的选择也有关系的

网友CF:
学习了,电机发热还是直接加输出电抗和强冷风扇较好。

网友CG:
不知道厂里电机有没有水冷?我接触过的大电机都是水冷的。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调速的原因的话考虑软启动。希望楼主,出来说哈,现在怎么解决的.

网友CH:
根据负载性质,恒转矩还是恒功率设定变频器的参数。

网友CI:
变频器输出电缆的长度及线径是否合适非常重要.

网友CJ:
我认为控制电流是关件问题, v/f设定好,载波频率调低至1kHz

网友CK:
引用 网友O:
1.采取电动机外部强迫风冷
2.加装输出电抗器
3.改用变频电动机

举双手赞同

网友CL:
我以前在钢厂里遇到过电机过热的问题。夏天环境温度升高,电机过热,本身的风扇散热效果不好。当时就在电机后面放了一台3KW的工厂用的大功率风扇。效果很好。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CM:
负载不高的话可以将输出电压降一点看看。请看http://www.cnbpq.com/hr/showjianli.jsp?id=1071

网友:
电机后面的散热风扇是不是因为转速降低而风力太小?散热不好造成温度过高?

网友CN:
先改改强制风冷,增加电机热保护,观察看看!

网友CO:
都用到45HZ以上了,还用变频器就意义不大了。

网友CP:
要合理选用变频器,bing

网友CQ:
最后连电机一起改,换成专用的变频电机。普通电机降频使用就会发热

网友CR:
变频电机不是很了解,国产的这么大功率的谁敢买?输出加电抗器吧,电机强制制冷,提高变频器载波,应该有效果。

网友CS:
解决方法;

                   1 加强制风冷电机。

                    2提高频率上限。

                     3提高载波频率。

网友CT:
曾经碰到过一台90KW电机用变频过热的问题,后来把电机用的电缆及电源电缆加粗了问题解决了。是否电机负载大,在电机旁边加一个风冷风机试试,还有变频器本身的质量问题很关键的,用排除法挨个试试看看到底什么方法能解决问题,为了防止设备再次损坏,可以在变频输出侧加装热继电器……

现在解决的怎么样了,楼主怎么也不露面了?

网友CU:
我晕了,到底是调高载波电机降温,还是调低降温

网友CV:
学习的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W:
参数设置问题,他们的调试人员没有调好,电流显示的问题在参数里可以改掉的。

网友CX:
1、du/dt升高过快,要选用绝缘等级更高的电机;2、高次谐波引起电机的效率和功率因数变差;3。大功率电机夏季要对定转子风道进行清扫,改善电机的散热条件,必要时用外加风机对电机强迫风冷。

网友CY:
首先你要优化参数设置,电机越大,考虑的方面就越多。

可以试试增加散热风量的最简单的办法,如果可行当然就最省时省钱,如果不行再用其它办法,起码排除了风冷不够这方面,具体做法:拆掉电机的散热叶片,加长散热叶片罩子,在罩内加装风量更大的独立的风机,或将罩子的进风口切掉,不增加罩子的长度,在罩子进风口外面加装风量更大的独立的风机,选择哪一种要看电机所处的空间是否足够。知道电机的额定容量是如何定义的人,都知道在散热效果好的情况下,电机是可以适当超过额定容量长期运行的,最好做一个温度检测与控制电路(如果没有,一般是有的,不明白你说的这么大的电机怎么会没有,还烧掉了,再大点都该改水冷电机了)。

网友CZ:
需要强制风冷。测频率

网友DA:
测量变濒器的谐波的方便的办法是用指针式和数字式万用表量输出电压数字式万用表读数越大谐波量高.

网友DB:
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DC:
尾部加独立风扇也是好办法

网友DD:
应是变频器质量有问题吧,以前我们厂用了那么多变频器都很少有问题,电机发热都在正常范围之内.但不是威科达地.威达只用了两台2.2kw地.故障率偏高.而大部分英威腾的质量还可以.少坏.

网友DE:
怎么也没个结果呢。急人。

网友DE:
我是做电气现场维护的技术有限,经常遇到难问题。在这里想找个师傅可以吗?QQ857465318

网友DF:
说明白你的负载情况嘛

网友DG:
我原来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按照这样操作就好,不需华钱,只改些参数即可!如果是矢量型的变频器,必须要经过自学习,让变频器自己找电机的漏感和转子电阻,否子就把参数改为普通V/F的速度控制模式。

网友DH:
楼主你好,你这问题我遇到过很多次,我可以帮你解决,可先安装看效果,货也可由我出,请问你是在哪里?13908061163何

网友DI:
 出现上述问题,应该是变频器参数设定不对.

1)在45hz频率,风机类负载,应该满足: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电机电压约为310---320V,如果不对应该修改V/F特性,不同变频器更改参数的方法不同,但是原则是一样的.

2)冷却风扇可以直接接380V电源.

网友DJ:
(1)尽量缩短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电缆长度,(我见过一个和你一样的情况,后将变频器就近安装在电机旁,电机温度恢复正常)

(2)电动机装风扇,强制冷却

网友DK:
在现有的条件下,我认为给电机强制通风,加以电抗器(调节载波频率),一定有效

网友DL:
共控朋友们:你们好看到你们提的问题都不错 ,不过要知道这是公共空间 ,不要讲错 ,

网友DM:
你可以换其它变频器试试,

网友DN:
1、检查载波频率

2、检查压频比

3、加输出电抗器,加强制风冷,缩短输出电缆距离(30米以内)

网友DO:
强制冷却肯定有效,我厂就是直接在风罩后,加轴流风机,只不过电机功率是110kW的

网友DP:
我们键力用的大功变频很多年了,一直很正常,你偿试用以下办法

1,提高变频器的输出转矩2,看一变频器参数,检查压频比和电机参数。
3,调节载波频率,载波频率并不是越小越好,找一个合适的中间值。4,换其它带矢量的

网友DQ:
因为你是变频器带普通电机   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运行于变频器输出的非正弦电源条件下,其温升一般要增加10%--20%。

网友DR(2009-08-31):
必须改为强制风冷方式,输出电抗器也能改善

网友DS:
你们说的都不错,但是变频器是用来电机调速的,你们常时间当电源用,肯定出问题,因为他输出的是方形波,而且谐波多。改用变频电源就好了,这个是专业的供电电源,既可以调频,又可以调压,因为是新产品,很多人都不懂,直接拿变频器做电源。不出问题才怪呢。

变频器的作用其实完全可以有变频电源替代的
很多的进口设备厂家选择变频器来带电机,其实那样对进口设备的伤害很大,因为变频器输出的电流波形是方形波,而变频电源输出的是正弦波。而且变频电源既可以调压,又可以调频,完全可以替代变频器的作用,而且更好的保护了设备。我们是变频电源的生产企业,沃森电源(苏州)设备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12-69176280 刘先生,具体问题可以打这个电话,我会为您解答。

网友DS:
不是我给自己做广告,你们可以去专家那里问问,我说的 是不是真的。

网友AC(2009-12-19):
大功率变频器的载波我们设定值都很低如1K,并加装输出电抗器,变频器内部必需加装突波吸收和阻容吸收电路,部分电机需改加风扇.

网友DT:
请问一下,你的散热风扇是本身的,还是另外一个电机给它散热?

网友DU(2010-06-09):
我们公司使用的步进电机控制角度的R轴经常卡死,先前已经换了两个 用不了多久就有卡死了,手动复位都困难,前几天又换了个,效果还不是很好 ,还是经常出现卡死的现象,请教各位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DV:
要是启动   还不如 加个旁路断路器  搞定

网友DW:
是变频载波频率越低,电机发热越厉害,由于是脉冲式供电,你的载波频率太低,器的问题,不知道参数是多少。一般载波频

网友DX:
我已遇到过这样现象,电流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偏大。更换变频后一切正常,就不发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