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RO的意思,作用???

楼主(2007-06-29):
LD  0000
OUT  TRO
CMP
      HRS
LD   TRO
AND  1905
OUT  0500
LD   TRO
AND  1906
OUT  0501
中为什么要连续用到TRO!!
它的作用是什么??
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一个分支点

网友B:
TR   暂存寄存器  目的,存储分支前执行结果。其作用和IL,ILC类似。

网友C(2009-04-11):
在cs-1的情况下编程可以不管什么T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