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profibus使用说明书

楼主(2007-06-29):
首先感谢您选用我们的产品,您的支持和鼓励是我们前进的源动力。
(同时我们还提供RS485-PROFIBUS和RS232-PROFIBUS产品的使用说明书)

本模块是PROFIBUS-DP现场总线协议与MODBUS协议之间相互转换的桥。可以实现PROFIBUS-DP数据与MODBUS数据之间相互转换。本说明书为Modbus-Profibus转换器产品(版本V2.2)的使用说明。
一、模块设置:
1、MODBUS通信波特率设置:
在组态软件里,通过选择设备参数(device-specific parameter)设置MODBUS通信波特率,可设定为:1.2Kbps、2.4Kbps、4.8Kbps、9.6Kbps、19.2Kbps。缺省为:4.8Kbps。此处设定的通信波特率与MODBUS设备设定的必须一致。

2、MODBUS通信字符格式设置:
  在组态软件里,通过选择设备参数(device-specific parameter)设置通信字符格式,可设定为:
⑴、 一个起始位、八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
⑵、 一个起始位、八个数据位,一个奇效验位、一个停止位。
⑶、 一个起始位、八个数据位,一个偶效验位、一个停止位。
缺省为:一个起始位、八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
此处设定的字符格式与MODBUS设备设定的必须一致。

组态软件中MODBUS通信字符格式设置

3、用户诊断功能的选择:
   本模块可提供三项用户事件诊断,在组态软件里,通过选择设备参数(device-specific parameter)选择是否激活用户诊断。选择(NOEXTERNAL DIAG)不激活(即出现用户事件诊断不向主站报警),选择(EXTERNAL DIAG)激活(即出现用户事件诊断向主站报警),用户事件诊断定义:
    UNIT_DIAG_BIT(0)=“BAUD ERROR“,即波特率选择错误
UNIT_DIAG_BIT(1)=“Parity ERROR“,即字符格式选择错误
UNIT_DIAG_BIT(2)=“TONGXUN ERROR“,即本模块与用户设备通信故障
     一旦激活了诊断,在S7程序块中就必须组态定义OB82,OB85,OB86,OB87和OB122等组织块。否则诊断中断产生时,OB块不存在会导致CPU停机。模块产生通讯诊断报错后,如通讯错误消逝,通讯自动恢复。
   缺省为不激活诊断

组态软件中用户诊断功能的设置

4、PROFIBUS站地址设置:
轻轻在模块高度方向挤压侧盖,可将模块侧面的侧盖打开。此时可见设置PROFIBUS地址的拨码DIP开关。拨码开关的第一位至第七位为站地址设置位,OFF=1,ON=0。站号为二进制编码,第1位为低位,第8位为高位,可在00000000到01111110间选择(十进制0-126),第8位固定为0,模块出厂默认地址为7。如下图所示。
BIT位  8  7  6  5  4  3  2  1
开关位 on  on  on on  on  off  off  off
Address=0×27+0×26+0×25+0×24+0×23+1×22+1×21+1×20=7
   拨码DIP开关的改变必须给模块重新上电才能生效。

地址的拨码DIP开关

5、终端电阻的连接:
  PROFIBUS-DP端和RS485端的终端电阻均已设计在模块内,如果需要加终端电阻,用跳线连接相关端子即可。连接方式如下:
PROFIBUS-DP端:  将A11与A1短接,将B11与B1短接
RS485端:     将A22与A2短接,将B22与B2短接

二、安装:
1、将模块嵌入35MM标准DIN槽内(外型尺寸:97 x85 x33 mm,重量:约200g)。
2、端子接线图: 如图所示,

 端子0(24V)——24V直流电源正端
 端子1——24V直流电源负端
 端子2(A11)——PROFIBUS-DP终端电阻端
 端子3(A1)——PROFIBUS-DP的A端
 端子4(B1)——PROFIBUS-DP的B端
 端子5(B11)——PROFIBUS-DP终端电阻端
 端子6(A22)——RS485的终端电阻端
 端子7(A2)——RS485的A端
 端子8(B2)——RS485的B端
 端子9(B22)——RS485的终端电阻端
三、操作程序:
1, 设备的GSD文件在厂家提供的光盘中,文件名ModDP112.GSD。进入STEP7的硬件配置HW Config,通过组态软件“options/intall GSD file”功能完成GSD文件的安装。设备的GSD文件安装后,模块将集成到组态软件STEP7的硬件目录中,模块在硬件目录中的位置路径是:/PROFIBUS DP/Additional Field Devices/Gateway,模块名称为:ModbusToProfibusDP。
2, 将模块作为PROFIBUS-DP从站组态到PROFIBUS-DP主系统(分配的地址必须与模块设置的地址一致)。
3,将对用户设备的操作命令从PROFIBUS-DP主站输出数据区发送到用户设备(校验字节CRC由本模块自动添加),从用户设备获得的数据送入PROFIBUS-DP主站输入数据区(本模块进行CRC校验,无误后去掉CRC字段,将纯用户数据送到主站输入数据区)。
四、标准MODBUS功能代码:
本模块支持三条标准MODBUS功能代码。
1,功能代码03H:用于读存储寄存器
请求帧指定寄存器的起始地址和寄存器的数量,寄存器从0开始编址,寄存器1—16被编址为0—15。
请求帧格式:
从站地址 功能代码 起始地址高 起始地址低

寄存器数量高  寄存器数量低

   响应帧格式:

从站地址   功能代码  字节数  数据高  数据低

例如:读取地址为17的设备的寄存器40108—40110中的数据。
请求帧为:
11H  03H  00H 6BH  00H  03H

响应帧为:
11H  03H  06H  13H 80H  13H 90H
13H  70H

2,功能代码06H:用于预置单个寄存器。
请求帧指定被预置的寄存器地址、预置数据,寄存器从0开始编址,寄存器1被编址为0。
请求帧格式:
从站地址  功能代码  地址高  地址低
数据高  数据低

响应帧格式:
从站地址  功能代码  地址高  地址低
数据高  数据低

例如:预置000AH到地址为17的设备寄存器地址为40002的寄存器中。
请求帧为:
11H  06H  00H  01H 00H  0AH

   响应帧为:
11H  06H  00H  01H 00H  0AH

3,功能代码10H:用于预置多个寄存器。
请求帧指定被预置的寄存器起始地址、寄存器的数量、预置数据,寄存器从0开始编址,寄存器1被编址为0。
请求帧格式:
从站地址 功能代码  起始地址高 起始地址低
寄存器数量高  寄存器数量低  字节数  数据高 数据低

响应帧格式:
从站地址 功能代码  起始地址高 起始地址低
寄存器数量高  寄存器数量低

例如:预置000AH和0102H到地址为17的设备寄存器起始地址为40002的两个寄存器中。
请求帧为:
11H  10H  00H  01H  00H  02H  04H
00H  0AH  01H  02H

响应帧为:

楼主:
首先感谢您选用我们的产品,您的支持和鼓励是我们前进的源动力。
(同时我们还提供RS485-PROFIBUS和RS232-PROFIBUS产品的使用说明书)

本模块是PROFIBUS-DP现场总线协议与MODBUS协议之间相互转换的桥。可以实现PROFIBUS-DP数据与MODBUS数据之间相互转换。本说明书为Modbus-Profibus转换器产品(版本V2.2)的使用说明。
一、模块设置:
1、MODBUS通信波特率设置:
在组态软件里,通过选择设备参数(device-specific parameter)设置MODBUS通信波特率,可设定为:1.2Kbps、2.4Kbps、4.8Kbps、9.6Kbps、19.2Kbps。缺省为:4.8Kbps。此处设定的通信波特率与MODBUS设备设定的必须一致。

2、MODBUS通信字符格式设置:
  在组态软件里,通过选择设备参数(device-specific parameter)设置通信字符格式,可设定为:
⑴、 一个起始位、八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
⑵、 一个起始位、八个数据位,一个奇效验位、一个停止位。
⑶、 一个起始位、八个数据位,一个偶效验位、一个停止位。
缺省为:一个起始位、八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
此处设定的字符格式与MODBUS设备设定的必须一致。

组态软件中MODBUS通信字符格式设置

3、用户诊断功能的选择:
   本模块可提供三项用户事件诊断,在组态软件里,通过选择设备参数(device-specific parameter)选择是否激活用户诊断。选择(NOEXTERNAL DIAG)不激活(即出现用户事件诊断不向主站报警),选择(EXTERNAL DIAG)激活(即出现用户事件诊断向主站报警),用户事件诊断定义:
    UNIT_DIAG_BIT(0)=“BAUD ERROR“,即波特率选择错误
UNIT_DIAG_BIT(1)=“Parity ERROR“,即字符格式选择错误
UNIT_DIAG_BIT(2)=“TONGXUN ERROR“,即本模块与用户设备通信故障
     一旦激活了诊断,在S7程序块中就必须组态定义OB82,OB85,OB86,OB87和OB122等组织块。否则诊断中断产生时,OB块不存在会导致CPU停机。模块产生通讯诊断报错后,如通讯错误消逝,通讯自动恢复。
   缺省为不激活诊断

组态软件中用户诊断功能的设置

4、PROFIBUS站地址设置:
轻轻在模块高度方向挤压侧盖,可将模块侧面的侧盖打开。此时可见设置PROFIBUS地址的拨码DIP开关。拨码开关的第一位至第七位为站地址设置位,OFF=1,ON=0。站号为二进制编码,第1位为低位,第8位为高位,可在00000000到01111110间选择(十进制0-126),第8位固定为0,模块出厂默认地址为7。如下图所示。
BIT位  8  7  6  5  4  3  2  1
开关位 on  on  on on  on  off  off  off
Address=0×27+0×26+0×25+0×24+0×23+1×22+1×21+1×20=7
   拨码DIP开关的改变必须给模块重新上电才能生效。

地址的拨码DIP开关

5、终端电阻的连接:
  PROFIBUS-DP端和RS485端的终端电阻均已设计在模块内,如果需要加终端电阻,用跳线连接相关端子即可。连接方式如下:
PROFIBUS-DP端:  将A11与A1短接,将B11与B1短接
RS485端:     将A22与A2短接,将B22与B2短接

二、安装:
1、将模块嵌入35MM标准DIN槽内(外型尺寸:97 x85 x33 mm,重量:约200g)。
2、端子接线图: 如图所示,

 端子0(24V)——24V直流电源正端
 端子1——24V直流电源负端
 端子2(A11)——PROFIBUS-DP终端电阻端
 端子3(A1)——PROFIBUS-DP的A端
 端子4(B1)——PROFIBUS-DP的B端
 端子5(B11)——PROFIBUS-DP终端电阻端
 端子6(A22)——RS485的终端电阻端
 端子7(A2)——RS485的A端
 端子8(B2)——RS485的B端
 端子9(B22)——RS485的终端电阻端
三、操作程序:
1, 设备的GSD文件在厂家提供的光盘中,文件名ModDP112.GSD。进入STEP7的硬件配置HW Config,通过组态软件“options/intall GSD file”功能完成GSD文件的安装。设备的GSD文件安装后,模块将集成到组态软件STEP7的硬件目录中,模块在硬件目录中的位置路径是:/PROFIBUS DP/Additional Field Devices/Gateway,模块名称为:ModbusToProfibusDP。
2, 将模块作为PROFIBUS-DP从站组态到PROFIBUS-DP主系统(分配的地址必须与模块设置的地址一致)。
3,将对用户设备的操作命令从PROFIBUS-DP主站输出数据区发送到用户设备(校验字节CRC由本模块自动添加),从用户设备获得的数据送入PROFIBUS-DP主站输入数据区(本模块进行CRC校验,无误后去掉CRC字段,将纯用户数据送到主站输入数据区)。
四、标准MODBUS功能代码:
本模块支持三条标准MODBUS功能代码。
1,功能代码03H:用于读存储寄存器
请求帧指定寄存器的起始地址和寄存器的数量,寄存器从0开始编址,寄存器1—16被编址为0—15。
请求帧格式:
从站地址 功能代码 起始地址高 起始地址低

寄存器数量高  寄存器数量低

   响应帧格式:

从站地址   功能代码  字节数  数据高  数据低

例如:读取地址为17的设备的寄存器40108—40110中的数据。
请求帧为:
11H  03H  00H 6BH  00H  03H

响应帧为:
11H  03H  06H  13H 80H  13H 90H
13H  70H

2,功能代码06H:用于预置单个寄存器。
请求帧指定被预置的寄存器地址、预置数据,寄存器从0开始编址,寄存器1被编址为0。
请求帧格式:
从站地址  功能代码  地址高  地址低
数据高  数据低

响应帧格式:
从站地址  功能代码  地址高  地址低
数据高  数据低

例如:预置000AH到地址为17的设备寄存器地址为40002的寄存器中。
请求帧为:
11H  06H  00H  01H 00H  0AH

   响应帧为:
11H  06H  00H  01H 00H  0AH

3,功能代码10H:用于预置多个寄存器。
请求帧指定被预置的寄存器起始地址、寄存器的数量、预置数据,寄存器从0开始编址,寄存器1被编址为0。
请求帧格式:
从站地址 功能代码  起始地址高 起始地址低
寄存器数量高  寄存器数量低  字节数  数据高 数据低

响应帧格式:
从站地址 功能代码  起始地址高 起始地址低
寄存器数量高  寄存器数量低

例如:预置000AH和0102H到地址为17的设备寄存器起始地址为40002的两个寄存器中。
请求帧为:
11H  10H  00H  01H  00H  02H  04H
00H  0AH  01H  02H

响应帧为:
11H  10H  00H  01H  00H  02H

五、性能指标:
   供电电压: 24V DC±5%
   功率消耗: 2W
   环境温度: -20°C ~70°C
   极限温度: -40°C ~85°C
 PROFIBUS-DP波特率: 9.6Kbps-3Mbps
 MODBUS波特率: 1.2Kbps-19.2Kbps
I/O数据长度:输入112字节,输出112字节。也可以由用户定货时指定。
六、注意事项:
1, 如果PROFIBUS通信指示灯(绿色DP)不亮,说明PROFIBUS端通信失败,应将通信电缆A、B互换。
2, 如果本模块与用户设备无法通信,应检查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字符格式是否正确。如仍无法通信,应将RS485通信电缆A、B互换。
3, 如果电源指示灯(红色ON)不亮,则电源正负接反了,电源换向即可恢复正常。本产品有电源反向保护。
4, 包装透明袋中的红色塑料扣用于模块并列安装时,将相邻模块固定锁扣在一起。

七、配套电源

配套电源是为DP200系列I/O模块和网关专门设计制造的开关电源。配套电源为模块式的结构,外型与网关模块类似,略小。卡轨安装,紧凑小巧,输出波纹小,非常适合与DP200系列配套使用。电源分5W和10W两种规格,下为电源模块的详细性能数据。

技术规范
简称 模块电源5W 模块电源10W  备注
型号名称 PM230-24/5 PM230-24/10
订货号
输入 230VAC 230VAC
输出 24VDC 24VDC
208mA 416mA 最大
5W 10W
安装方式 35mm卡轨 35mm卡轨
环境条件 0℃~+55℃ 0℃~+55℃  使用
  -22℃~+80℃ -22℃~+80℃  储存
  25℃时95%,无凝结 25℃时95%,无凝结
防护等级 IP20 IP20
外形尺寸(宽×高×深)mm 20×80×60 20×80×60
重量(g) 约200 约200

楼主:
首先感谢您选用我们的产品,您的支持和鼓励是我们前进的源动力。
(同时我们还提供RS485-PROFIBUS和RS232-PROFIBUS产品的使用说明书)

本模块是PROFIBUS-DP现场总线协议与MODBUS协议之间相互转换的桥。可以实现PROFIBUS-DP数据与MODBUS数据之间相互转换。本说明书为Modbus-Profibus转换器产品(版本V2.2)的使用说明。
一、模块设置:
1、MODBUS通信波特率设置:
在组态软件里,通过选择设备参数(device-specific parameter)设置MODBUS通信波特率,可设定为:1.2Kbps、2.4Kbps、4.8Kbps、9.6Kbps、19.2Kbps。缺省为:4.8Kbps。此处设定的通信波特率与MODBUS设备设定的必须一致。

2、MODBUS通信字符格式设置:
  在组态软件里,通过选择设备参数(device-specific parameter)设置通信字符格式,可设定为:
⑴、 一个起始位、八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
⑵、 一个起始位、八个数据位,一个奇效验位、一个停止位。
⑶、 一个起始位、八个数据位,一个偶效验位、一个停止位。
缺省为:一个起始位、八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
此处设定的字符格式与MODBUS设备设定的必须一致。

组态软件中MODBUS通信字符格式设置

3、用户诊断功能的选择:
   本模块可提供三项用户事件诊断,在组态软件里,通过选择设备参数(device-specific parameter)选择是否激活用户诊断。选择(NOEXTERNAL DIAG)不激活(即出现用户事件诊断不向主站报警),选择(EXTERNAL DIAG)激活(即出现用户事件诊断向主站报警),用户事件诊断定义:
    UNIT_DIAG_BIT(0)=“BAUD ERROR“,即波特率选择错误
UNIT_DIAG_BIT(1)=“Parity ERROR“,即字符格式选择错误
UNIT_DIAG_BIT(2)=“TONGXUN ERROR“,即本模块与用户设备通信故障
     一旦激活了诊断,在S7程序块中就必须组态定义OB82,OB85,OB86,OB87和OB122等组织块。否则诊断中断产生时,OB块不存在会导致CPU停机。模块产生通讯诊断报错后,如通讯错误消逝,通讯自动恢复。
   缺省为不激活诊断

组态软件中用户诊断功能的设置

4、PROFIBUS站地址设置:
轻轻在模块高度方向挤压侧盖,可将模块侧面的侧盖打开。此时可见设置PROFIBUS地址的拨码DIP开关。拨码开关的第一位至第七位为站地址设置位,OFF=1,ON=0。站号为二进制编码,第1位为低位,第8位为高位,可在00000000到01111110间选择(十进制0-126),第8位固定为0,模块出厂默认地址为7。如下图所示。
BIT位  8  7  6  5  4  3  2  1
开关位 on  on  on on  on  off  off  off
Address=0×27+0×26+0×25+0×24+0×23+1×22+1×21+1×20=7
   拨码DIP开关的改变必须给模块重新上电才能生效。

地址的拨码DIP开关

5、终端电阻的连接:
  PROFIBUS-DP端和RS485端的终端电阻均已设计在模块内,如果需要加终端电阻,用跳线连接相关端子即可。连接方式如下:
PROFIBUS-DP端:  将A11与A1短接,将B11与B1短接
RS485端:     将A22与A2短接,将B22与B2短接

二、安装:
1、将模块嵌入35MM标准DIN槽内(外型尺寸:97 x85 x33 mm,重量:约200g)。
2、端子接线图: 如图所示,

 端子0(24V)——24V直流电源正端
 端子1——24V直流电源负端
 端子2(A11)——PROFIBUS-DP终端电阻端
 端子3(A1)——PROFIBUS-DP的A端
 端子4(B1)——PROFIBUS-DP的B端
 端子5(B11)——PROFIBUS-DP终端电阻端
 端子6(A22)——RS485的终端电阻端
 端子7(A2)——RS485的A端
 端子8(B2)——RS485的B端
 端子9(B22)——RS485的终端电阻端
三、操作程序:
1, 设备的GSD文件在厂家提供的光盘中,文件名ModDP112.GSD。进入STEP7的硬件配置HW Config,通过组态软件“options/intall GSD file”功能完成GSD文件的安装。设备的GSD文件安装后,模块将集成到组态软件STEP7的硬件目录中,模块在硬件目录中的位置路径是:/PROFIBUS DP/Additional Field Devices/Gateway,模块名称为:ModbusToProfibusDP。
2, 将模块作为PROFIBUS-DP从站组态到PROFIBUS-DP主系统(分配的地址必须与模块设置的地址一致)。
3,将对用户设备的操作命令从PROFIBUS-DP主站输出数据区发送到用户设备(校验字节CRC由本模块自动添加),从用户设备获得的数据送入PROFIBUS-DP主站输入数据区(本模块进行CRC校验,无误后去掉CRC字段,将纯用户数据送到主站输入数据区)。
四、标准MODBUS功能代码:
本模块支持三条标准MODBUS功能代码。
1,功能代码03H:用于读存储寄存器
请求帧指定寄存器的起始地址和寄存器的数量,寄存器从0开始编址,寄存器1—16被编址为0—15。
请求帧格式:
从站地址 功能代码 起始地址高 起始地址低

寄存器数量高  寄存器数量低

   响应帧格式:

从站地址   功能代码  字节数  数据高  数据低

例如:读取地址为17的设备的寄存器40108—40110中的数据。
请求帧为:
11H  03H  00H 6BH  00H  03H

响应帧为:
11H  03H  06H  13H 80H  13H 90H
13H  70H

2,功能代码06H:用于预置单个寄存器。
请求帧指定被预置的寄存器地址、预置数据,寄存器从0开始编址,寄存器1被编址为0。
请求帧格式:
从站地址  功能代码  地址高  地址低
数据高  数据低

响应帧格式:
从站地址  功能代码  地址高  地址低
数据高  数据低

例如:预置000AH到地址为17的设备寄存器地址为40002的寄存器中。
请求帧为:
11H  06H  00H  01H 00H  0AH

   响应帧为:
11H  06H  00H  01H 00H  0AH

3,功能代码10H:用于预置多个寄存器。
请求帧指定被预置的寄存器起始地址、寄存器的数量、预置数据,寄存器从0开始编址,寄存器1被编址为0。
请求帧格式:
从站地址 功能代码  起始地址高 起始地址低
寄存器数量高  寄存器数量低  字节数  数据高 数据低

响应帧格式:
从站地址 功能代码  起始地址高 起始地址低
寄存器数量高  寄存器数量低

例如:预置000AH和0102H到地址为17的设备寄存器起始地址为40002的两个寄存器中。
请求帧为:
11H  10H  00H  01H  00H  02H  04H
00H  0AH  01H  02H

响应帧为:
11H  10H  00H  01H  00H  02H

五、性能指标:
   供电电压: 24V DC±5%
   功率消耗: 2W
   环境温度: -20°C ~70°C
   极限温度: -40°C ~85°C
 PROFIBUS-DP波特率: 9.6Kbps-3Mbps
 MODBUS波特率: 1.2Kbps-19.2Kbps
I/O数据长度:输入112字节,输出112字节。也可以由用户定货时指定。
六、注意事项:
1, 如果PROFIBUS通信指示灯(绿色DP)不亮,说明PROFIBUS端通信失败,应将通信电缆A、B互换。
2, 如果本模块与用户设备无法通信,应检查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字符格式是否正确。如仍无法通信,应将RS485通信电缆A、B互换。
3, 如果电源指示灯(红色ON)不亮,则电源正负接反了,电源换向即可恢复正常。本产品有电源反向保护。
4, 包装透明袋中的红色塑料扣用于模块并列安装时,将相邻模块固定锁扣在一起。

七、配套电源

配套电源是为DP200系列I/O模块和网关专门设计制造的开关电源。配套电源为模块式的结构,外型与网关模块类似,略小。卡轨安装,紧凑小巧,输出波纹小,非常适合与DP200系列配套使用。电源分5W和10W两种规格,下为电源模块的详细性能数据。

技术规范
简称 模块电源5W 模块电源10W  备注
型号名称 PM230-24/5 PM230-24/10
订货号
输入 230VAC 230VAC
输出 24VDC 24VDC
208mA 416mA 最大
5W 10W
安装方式 35mm卡轨 35mm卡轨
环境条件 0℃~+55℃ 0℃~+55℃  使用
  -22℃~+80℃ -22℃~+80℃  储存
  25℃时95%,无凝结 25℃时95%,无凝结
防护等级 IP20 IP20
外形尺寸(宽×高×深)mm 20×80×60 20×80×60
重量(g) 约200 约200

以下是对《Modbus-profibus使用说明书》的回复:
共有1人回复 分页: 1
 刘工: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2 11:25:00
    首先感谢您选用我们的产品,您的支持和鼓励是我们前进的源动力。
(同时我们还提供RS485-PROFIBUS和RS232-PROFIBUS产品的使用说明书)

本模块是PROFIBUS-DP现场总线协议与MODBUS协议之间相互转换的桥。可以实现PROFIBUS-DP数据与MODBUS数据之间相互转换。本说明书为Modbus-Profibus转换器产品(版本V2.2)的使用说明。
一、模块设置:
1、MODBUS通信波特率设置:
在组态软件里,通过选择设备参数(device-specific parameter)设置MODBUS通信波特率,可设定为:1.2Kbps、2.4Kbps、4.8Kbps、9.6Kbps、19.2Kbps。缺省为:4.8Kbps。此处设定的通信波特率与MODBUS设备设定的必须一致。

2、MODBUS通信字符格式设置:
  在组态软件里,通过选择设备参数(device-specific parameter)设置通信字符格式,可设定为:
⑴、 一个起始位、八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
⑵、 一个起始位、八个数据位,一个奇效验位、一个停止位。
⑶、 一个起始位、八个数据位,一个偶效验位、一个停止位。
缺省为:一个起始位、八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
此处设定的字符格式与MODBUS设备设定的必须一致。

组态软件中MODBUS通信字符格式设置

3、用户诊断功能的选择:
   本模块可提供三项用户事件诊断,在组态软件里,通过选择设备参数(device-specific parameter)选择是否激活用户诊断。选择(NOEXTERNAL DIAG)不激活(即出现用户事件诊断不向主站报警),选择(EXTERNAL DIAG)激活(即出现用户事件诊断向主站报警),用户事件诊断定义:
    UNIT_DIAG_BIT(0)=“BAUD ERROR“,即波特率选择错误
UNIT_DIAG_BIT(1)=“Parity ERROR“,即字符格式选择错误
UNIT_DIAG_BIT(2)=“TONGXUN ERROR“,即本模块与用户设备通信故障
     一旦激活了诊断,在S7程序块中就必须组态定义OB82,OB85,OB86,OB87和OB122等组织块。否则诊断中断产生时,OB块不存在会导致CPU停机。模块产生通讯诊断报错后,如通讯错误消逝,通讯自动恢复。
   缺省为不激活诊断

组态软件中用户诊断功能的设置

4、PROFIBUS站地址设置:
轻轻在模块高度方向挤压侧盖,可将模块侧面的侧盖打开。此时可见设置PROFIBUS地址的拨码DIP开关。拨码开关的第一位至第七位为站地址设置位,OFF=1,ON=0。站号为二进制编码,第1位为低位,第8位为高位,可在00000000到01111110间选择(十进制0-126),第8位固定为0,模块出厂默认地址为7。如下图所示。
BIT位  8  7  6  5  4  3  2  1
开关位 on  on  on on  on  off  off  off
Address=0×27+0×26+0×25+0×24+0×23+1×22+1×21+1×20=7
   拨码DIP开关的改变必须给模块重新上电才能生效。

地址的拨码DIP开关

5、终端电阻的连接:
  PROFIBUS-DP端和RS485端的终端电阻均已设计在模块内,如果需要加终端电阻,用跳线连接相关端子即可。连接方式如下:
PROFIBUS-DP端:  将A11与A1短接,将B11与B1短接
RS485端:     将A22与A2短接,将B22与B2短接

二、安装:
1、将模块嵌入35MM标准DIN槽内(外型尺寸:97 x85 x33 mm,重量:约200g)。
2、端子接线图: 如图所示,

 端子0(24V)——24V直流电源正端
 端子1——24V直流电源负端
 端子2(A11)——PROFIBUS-DP终端电阻端
 端子3(A1)——PROFIBUS-DP的A端
 端子4(B1)——PROFIBUS-DP的B端
 端子5(B11)——PROFIBUS-DP终端电阻端
 端子6(A22)——RS485的终端电阻端
 端子7(A2)——RS485的A端
 端子8(B2)——RS485的B端
 端子9(B22)——RS485的终端电阻端
三、操作程序:
1, 设备的GSD文件在厂家提供的光盘中,文件名ModDP112.GSD。进入STEP7的硬件配置HW Config,通过组态软件“options/intall GSD file”功能完成GSD文件的安装。设备的GSD文件安装后,模块将集成到组态软件STEP7的硬件目录中,模块在硬件目录中的位置路径是:/PROFIBUS DP/Additional Field Devices/Gateway,模块名称为:ModbusToProfibusDP。
2, 将模块作为PROFIBUS-DP从站组态到PROFIBUS-DP主系统(分配的地址必须与模块设置的地址一致)。
3,将对用户设备的操作命令从PROFIBUS-DP主站输出数据区发送到用户设备(校验字节CRC由本模块自动添加),从用户设备获得的数据送入PROFIBUS-DP主站输入数据区(本模块进行CRC校验,无误后去掉CRC字段,将纯用户数据送到主站输入数据区)。
四、标准MODBUS功能代码:
本模块支持三条标准MODBUS功能代码。
1,功能代码03H:用于读存储寄存器
请求帧指定寄存器的起始地址和寄存器的数量,寄存器从0开始编址,寄存器1—16被编址为0—15。
请求帧格式:
从站地址 功能代码 起始地址高 起始地址低

寄存器数量高  寄存器数量低

   响应帧格式:

从站地址   功能代码  字节数  数据高  数据低

例如:读取地址为17的设备的寄存器40108—40110中的数据。
请求帧为:
11H  03H  00H 6BH  00H  03H

响应帧为:
11H  03H  06H  13H 80H  13H 90H
13H  70H

2,功能代码06H:用于预置单个寄存器。
请求帧指定被预置的寄存器地址、预置数据,寄存器从0开始编址,寄存器1被编址为0。
请求帧格式:
从站地址  功能代码  地址高  地址低
数据高  数据低

响应帧格式:
从站地址  功能代码  地址高  地址低
数据高  数据低

例如:预置000AH到地址为17的设备寄存器地址为40002的寄存器中。
请求帧为:
11H  06H  00H  01H 00H  0AH

   响应帧为:
11H  06H  00H  01H 00H  0AH

3,功能代码10H:用于预置多个寄存器。
请求帧指定被预置的寄存器起始地址、寄存器的数量、预置数据,寄存器从0开始编址,寄存器1被编址为0。
请求帧格式:
从站地址 功能代码  起始地址高 起始地址低
寄存器数量高  寄存器数量低  字节数  数据高 数据低

响应帧格式:
从站地址 功能代码  起始地址高 起始地址低
寄存器数量高  寄存器数量低

例如:预置000AH和0102H到地址为17的设备寄存器起始地址为40002的两个寄存器中。
请求帧为:
11H  10H  00H  01H  00H  02H  04H
00H  0AH  01H  02H

响应帧为:
11H  10H  00H  01H  00H  02H

五、性能指标:
   供电电压: 24V DC±5%
   功率消耗: 2W
   环境温度: -20°C ~70°C
   极限温度: -40°C ~85°C
 PROFIBUS-DP波特率: 9.6Kbps-3Mbps
 MODBUS波特率: 1.2Kbps-19.2Kbps
I/O数据长度:输入112字节,输出112字节。也可以由用户定货时指定。
六、注意事项:
1, 如果PROFIBUS通信指示灯(绿色DP)不亮,说明PROFIBUS端通信失败,应将通信电缆A、B互换。
2, 如果本模块与用户设备无法通信,应检查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字符格式是否正确。如仍无法通信,应将RS485通信电缆A、B互换。
3, 如果电源指示灯(红色ON)不亮,则电源正负接反了,电源换向即可恢复正常。本产品有电源反向保护。
4, 包装透明袋中的红色塑料扣用于模块并列安装时,将相邻模块固定锁扣在一起。

七、配套电源

配套电源是为DP200系列I/O模块和网关专门设计制造的开关电源。配套电源为模块式的结构,外型与网关模块类似,略小。卡轨安装,紧凑小巧,输出波纹小,非常适合与DP200系列配套使用。电源分5W和10W两种规格,下为电源模块的详细性能数据。

技术规范
简称 模块电源5W 模块电源10W  备注
型号名称 PM230-24/5 PM230-24/10
订货号
输入 230VAC 230VAC
输出 24VDC 24VDC
208mA 416mA 最大
5W 10W
安装方式 35mm卡轨 35mm卡轨
环境条件 0℃~+55℃ 0℃~+55℃  使用
  -22℃~+80℃ -22℃~+80℃  储存
  25℃时95%,无凝结 25℃时95%,无凝结
防护等级 IP20 IP20
外形尺寸(宽×高×深)mm 20×80×60 20×80×60
重量(g) 约200 约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