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200系列DP-RS485-profibus使用说明书

楼主(2007-06-29):
首先感谢您选用我们的产品,您的支持和鼓励是我们前进的源动力。

  本模块是PROFIBUS-DP现场总线协议与RS485(ASCII)协议之间相互转换的桥。可以实现PROFIBUS-DP数据与RS485数据之间相互转换。字节数据是以8位ASCII码方式编码,由ASCII码字符串组成的报文构成用户的自定义协议。本说明书为RS485-Profibus协议转换模块(版本V2.2)的使用说明。
一、模块设置:
1、RS485通信波特率设置:
在组态软件里,通过选择设备参数(device-specific parameter)设置RS485通信波特率,可设定为:1.2Kbps、2.4Kbps、4.8Kbps、9.6Kbps、19.2Kbps。缺省为:4.8Kbps。此处设定的通信波特率与RS485设备设定的必须一致。

2、RS485通信字符格式设置:
  在组态软件里,通过选择设备参数(device-specific parameter)设置通信字符格式,可设定为:
⑴、 一个起始位、八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
⑵、 一个起始位、八个数据位,一个奇效验位、一个停止位。
⑶、 一个起始位、八个数据位,一个偶效验位、一个停止位。
缺省为:一个起始位、八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
此处设定的字符格式与RS485设备设定的必须一致。

组态软件中RS485通信字符格式设置

3、用户诊断功能的选择:
本模块可提供三项用户事件诊断,在组态软件里,通过选择设备参数(device-specific parameter)选择是否激活用户诊断。选择(NOEXTERNAL DIAG)不激活(即出现用户事件诊断不向主站报警),选择(EXTERNAL DIAG)激活(即出现用户事件诊断向主站报警),用户事件诊断定义:
    UNIT_DIAG_BIT(0)=“BAUD ERROR“,即波特率选择错误
UNIT_DIAG_BIT(1)=“BAS_BAS_BAS_BAS_BAS_BAS_BAS_Parity ERROR“,即字符格式选择错误
UNIT_DIAG_BIT(2)=“TONGXUN ERROR“,即本模块与用户设备通信故障
     一旦激活了诊断,在S7程序块中就必须组态定义OB82,OB85,OB86,OB87和OB122等组织块。否则诊断中断产生时,OB块不存在会导致CPU停机。模块产生通讯诊断报错后,如通讯错误消逝,通讯自动恢复。

   缺省为不激活诊断

组态软件中用户诊断功能的设置

4、PROFIBUS站地址设置:

轻轻在模块高度方向挤压侧盖,可将模块侧面的侧盖打开。此时可见设置PROFIBUS地址的拨码DIP开关。拨码开关的第一位至第七位为站地址设置位,OFF=1,ON=0。站号为二进制编码,第1位为低位,第8位为高位,可在00000000到01111110间选择(十进制0-126),第8位固定为0,模块出厂默认地址为7。DIP开关编码地址解析如下所示。
BIT位  8  7  6  5  4  3  2  1
开关位 on  on  on on  on  off  off  off
BAS_BAS_BAS_BAS_BAS_BAS_BAS_Address=0×27+0×26+0×25+0×24+0×23+1×22+1×21+1×20=7

   拨码DIP开关的改变必须给模块重新上电才能生效。

地址的拨码DIP开关

5、终端电阻的连接:
  PROFIBUS-DP端和RS485端的终端电阻均已设计在模块内,如果需要加终端电阻,用跳线连接相关端子即可。连接方式如下:
PROFIBUS-DP端:  将A11与A1短接,将B11与B1短接
RS485端:     将A22与A2短接,将B22与B2短接

二、安装:
1、将模块嵌入35MM标准DIN槽内(外型尺寸:97 x85 x33 mm,重量:约200g)。
2、端子接线图: 如图所示,

 端子0(24V)——24V直流电源正端
 端子1——24V直流电源负端
 端子2(A11)——PROFIBUS-DP终端电阻端
 端子3(A1)——PROFIBUS-DP的A端
 端子4(B1)——PROFIBUS-DP的B端
 端子5(B11)——PROFIBUS-DP终端电阻端
 端子6(A22)——RS485的终端电阻端
 端子7(A2)——RS485的A端
 端子8(B2)——RS485的B端
 端子9(B22)——RS485的终端电阻端

三、操作程序:
1, 设备的GSD文件在厂家提供的光盘中,文件名485DP112.GSD。进入STEP7的硬件配置HW Config,通过组态软件“options/intall GSD file”功能完成GSD文件的安装。设备的GSD文件安装后,模块将集成到组态软件STEP7的硬件目录中,模块在硬件目录中的位置路径是:/PROFIBUS DP/BAS_BAS_BAS_BAS_BAS_BAS_BAS_Additional BAS_BAS_BAS_BAS_BAS_BAS_BAS_Field Devices/Gateway,模块名称为:RS485ToProfibusDP。
2, 将模块作为PROFIBUS-DP从站组态到PROFIBUS-DP主系统,注意分配的地址必须与模块设置的地址一致。从站的波特率自动与主站匹配适应。
3,将对用户设备的操作命令从PROFIBUS-DP主站输出( Q BAS_Adress)数据区发送到用户设备,从用户设备获得的数据送入PROFIBUS-DP主站输入(I BAS_Adress)数据区。

四、数据交换:

本模块是PROFIBUS-DP现场总线协议与RS485(ASCII)协议之间相互转换的桥。模块实现PROFIBUS-DP数据与RS485数据之间双向的相互转换和传递。协议桥两端的数据以字节为单位,报文帧最大长度取决于数据交换区的组态长度。数据是以8位ASCII码方式编码,由ASCII码字符串组成的报文构成用户的自定义协议帧,报文的具体组成一般取决于RS485设备。
用户只要在需要时将发送的数据赋值到相应PROFIBUS-DP主站的输出数据区,数据即可经PROFIBUS-桥-RS485发送到用户的设备侧。而从用户设备返回的数据经RS485-桥-PROFIBUS送入PROFIBUS-DP主站输入数据区。
报文数据的完整性,正确性,校验和的核算等需要用户自己编程处理。如果用户能提供详细的报文结构和组成,报文的处理逻辑也可以由我们编程,然后固化在网关模块内部,从而简化用户的编程工作。如用户有此需求可以在定货时提出,我们将配合实现。
建议用户根据自己所有协议帧的长度定义通讯数据交换I/Q区的组成和长度。输入I区和输出Q区的大小相互独立,互不相干。当通讯数据交换I/Q区的组成和长度与用户自定义协议帧完全一致时,通讯效率最高。当两者不一致时,会因多余I/Q区数据的发送和接收引起通讯双方无意义的通讯延迟。为保证通讯数据交换I/Q区的组成和长度与用户自定义协议帧完全一致,需要用户在定货时给出通讯发送帧和接收帧的长度,我们的工程师就会据此定义GSD文件的内容。用户收到货以后需要重新定制GSD文件的话,请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根据您的要求重新定义GSD,并EMAIL到你的信箱。联系方式见页脚热线电话。

五、性能指标:
   供电电压: 24V DC±5%
   功率消耗: 2W
   环境温度: -20°C ~70°C
   极限温度: -40°C ~85°C
 PROFIBUS-DP波特率: 9.6Kbps-3BAS_BAS_BAS_BAS_BAS_BAS_BAS_Mbps
 MODBUS波特率: 1.2Kbps-19.2BAS_BAS_BAS_BAS_BAS_BAS_BAS_Kbps
I/O数据长度:I/O区最大长度是112byte,即输入112字节,输出112字节。也可以由用户定货时指定。

六、注意事项:
1, 如果PROFIBUS通信指示灯(绿色DP)不亮,说明PROFIBUS端通信失败,应将通信电缆A、B互换。
2, 如果本模块与用户设备无法通信,应检查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字符格式是否正确。如仍无法通信,应将RS485通信电缆

楼主:
首先感谢您选用我们的产品,您的支持和鼓励是我们前进的源动力。

  本模块是PROFIBUS-DP现场总线协议与RS485(ASCII)协议之间相互转换的桥。可以实现PROFIBUS-DP数据与RS485数据之间相互转换。字节数据是以8位ASCII码方式编码,由ASCII码字符串组成的报文构成用户的自定义协议。本说明书为RS485-Profibus协议转换模块(版本V2.2)的使用说明。
一、模块设置:
1、RS485通信波特率设置:
在组态软件里,通过选择设备参数(device-specific parameter)设置RS485通信波特率,可设定为:1.2Kbps、2.4Kbps、4.8Kbps、9.6Kbps、19.2Kbps。缺省为:4.8Kbps。此处设定的通信波特率与RS485设备设定的必须一致。

2、RS485通信字符格式设置:
  在组态软件里,通过选择设备参数(device-specific parameter)设置通信字符格式,可设定为:
⑴、 一个起始位、八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
⑵、 一个起始位、八个数据位,一个奇效验位、一个停止位。
⑶、 一个起始位、八个数据位,一个偶效验位、一个停止位。
缺省为:一个起始位、八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
此处设定的字符格式与RS485设备设定的必须一致。

组态软件中RS485通信字符格式设置

3、用户诊断功能的选择:
本模块可提供三项用户事件诊断,在组态软件里,通过选择设备参数(device-specific parameter)选择是否激活用户诊断。选择(NOEXTERNAL DIAG)不激活(即出现用户事件诊断不向主站报警),选择(EXTERNAL DIAG)激活(即出现用户事件诊断向主站报警),用户事件诊断定义:
    UNIT_DIAG_BIT(0)=“BAUD ERROR“,即波特率选择错误
UNIT_DIAG_BIT(1)=“BAS_BAS_BAS_BAS_BAS_BAS_BAS_Parity ERROR“,即字符格式选择错误
UNIT_DIAG_BIT(2)=“TONGXUN ERROR“,即本模块与用户设备通信故障
     一旦激活了诊断,在S7程序块中就必须组态定义OB82,OB85,OB86,OB87和OB122等组织块。否则诊断中断产生时,OB块不存在会导致CPU停机。模块产生通讯诊断报错后,如通讯错误消逝,通讯自动恢复。

   缺省为不激活诊断

组态软件中用户诊断功能的设置

4、PROFIBUS站地址设置:

轻轻在模块高度方向挤压侧盖,可将模块侧面的侧盖打开。此时可见设置PROFIBUS地址的拨码DIP开关。拨码开关的第一位至第七位为站地址设置位,OFF=1,ON=0。站号为二进制编码,第1位为低位,第8位为高位,可在00000000到01111110间选择(十进制0-126),第8位固定为0,模块出厂默认地址为7。DIP开关编码地址解析如下所示。
BIT位  8  7  6  5  4  3  2  1
开关位 on  on  on on  on  off  off  off
BAS_BAS_BAS_BAS_BAS_BAS_BAS_Address=0×27+0×26+0×25+0×24+0×23+1×22+1×21+1×20=7

   拨码DIP开关的改变必须给模块重新上电才能生效。

地址的拨码DIP开关

5、终端电阻的连接:
  PROFIBUS-DP端和RS485端的终端电阻均已设计在模块内,如果需要加终端电阻,用跳线连接相关端子即可。连接方式如下:
PROFIBUS-DP端:  将A11与A1短接,将B11与B1短接
RS485端:     将A22与A2短接,将B22与B2短接

二、安装:
1、将模块嵌入35MM标准DIN槽内(外型尺寸:97 x85 x33 mm,重量:约200g)。
2、端子接线图: 如图所示,

 端子0(24V)——24V直流电源正端
 端子1——24V直流电源负端
 端子2(A11)——PROFIBUS-DP终端电阻端
 端子3(A1)——PROFIBUS-DP的A端
 端子4(B1)——PROFIBUS-DP的B端
 端子5(B11)——PROFIBUS-DP终端电阻端
 端子6(A22)——RS485的终端电阻端
 端子7(A2)——RS485的A端
 端子8(B2)——RS485的B端
 端子9(B22)——RS485的终端电阻端

三、操作程序:
1, 设备的GSD文件在厂家提供的光盘中,文件名485DP112.GSD。进入STEP7的硬件配置HW Config,通过组态软件“options/intall GSD file”功能完成GSD文件的安装。设备的GSD文件安装后,模块将集成到组态软件STEP7的硬件目录中,模块在硬件目录中的位置路径是:/PROFIBUS DP/BAS_BAS_BAS_BAS_BAS_BAS_BAS_Additional BAS_BAS_BAS_BAS_BAS_BAS_BAS_Field Devices/Gateway,模块名称为:RS485ToProfibusDP。
2, 将模块作为PROFIBUS-DP从站组态到PROFIBUS-DP主系统,注意分配的地址必须与模块设置的地址一致。从站的波特率自动与主站匹配适应。
3,将对用户设备的操作命令从PROFIBUS-DP主站输出( Q BAS_Adress)数据区发送到用户设备,从用户设备获得的数据送入PROFIBUS-DP主站输入(I BAS_Adress)数据区。

四、数据交换:

本模块是PROFIBUS-DP现场总线协议与RS485(ASCII)协议之间相互转换的桥。模块实现PROFIBUS-DP数据与RS485数据之间双向的相互转换和传递。协议桥两端的数据以字节为单位,报文帧最大长度取决于数据交换区的组态长度。数据是以8位ASCII码方式编码,由ASCII码字符串组成的报文构成用户的自定义协议帧,报文的具体组成一般取决于RS485设备。
用户只要在需要时将发送的数据赋值到相应PROFIBUS-DP主站的输出数据区,数据即可经PROFIBUS-桥-RS485发送到用户的设备侧。而从用户设备返回的数据经RS485-桥-PROFIBUS送入PROFIBUS-DP主站输入数据区。
报文数据的完整性,正确性,校验和的核算等需要用户自己编程处理。如果用户能提供详细的报文结构和组成,报文的处理逻辑也可以由我们编程,然后固化在网关模块内部,从而简化用户的编程工作。如用户有此需求可以在定货时提出,我们将配合实现。
建议用户根据自己所有协议帧的长度定义通讯数据交换I/Q区的组成和长度。输入I区和输出Q区的大小相互独立,互不相干。当通讯数据交换I/Q区的组成和长度与用户自定义协议帧完全一致时,通讯效率最高。当两者不一致时,会因多余I/Q区数据的发送和接收引起通讯双方无意义的通讯延迟。为保证通讯数据交换I/Q区的组成和长度与用户自定义协议帧完全一致,需要用户在定货时给出通讯发送帧和接收帧的长度,我们的工程师就会据此定义GSD文件的内容。用户收到货以后需要重新定制GSD文件的话,请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根据您的要求重新定义GSD,并EMAIL到你的信箱。联系方式见页脚热线电话。

五、性能指标:
   供电电压: 24V DC±5%
   功率消耗: 2W
   环境温度: -20°C ~70°C
   极限温度: -40°C ~85°C
 PROFIBUS-DP波特率: 9.6Kbps-3BAS_BAS_BAS_BAS_BAS_BAS_BAS_Mbps
 MODBUS波特率: 1.2Kbps-19.2BAS_BAS_BAS_BAS_BAS_BAS_BAS_Kbps
I/O数据长度:I/O区最大长度是112byte,即输入112字节,输出112字节。也可以由用户定货时指定。

六、注意事项:
1, 如果PROFIBUS通信指示灯(绿色DP)不亮,说明PROFIBUS端通信失败,应将通信电缆A、B互换。
2, 如果本模块与用户设备无法通信,应检查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字符格式是否正确。如仍无法通信,应将RS485通信电缆A、B互换。
3, 如果电源指示灯(红色ON)不亮,则电源正负接反了,电源换向即可恢复正常。本产品有电源反向保护。
4, 包装透明袋中的红色塑料扣用于模块并列安装时,将相邻模块固定锁扣在一起。

七、配套电源

配套电源是为DP200系列I/O模块和网关专门设计制造的开关电源。配套电源为模块式的结构,外型与网关模块类似,略小。卡轨安装,紧凑小巧,输出波纹小,非常适合与DP200系列配套使用。电源分5W和10W两种规格,下为电源模块的详细性能数据。

技术规范
简称 模块电源5W 模块电源10W  备注
型号名称 PM230-24/5 PM230-24/10
订货号
输入 230VAC 230VAC
输出 24VDC 24VDC
208mA 416mA 最大
5W 10W
安装方式 35mm卡轨 35mm卡轨
环境条件 0℃~+55℃ 0℃~+55℃  使用
  -22℃~+80℃ -22℃~+80℃  储存
  25℃时95%,无凝结 25℃时95%,无凝结
防护等级 IP20 IP20
外形尺寸(宽×高×深)mm 20×80×60 20×80×60
重量(g) 约200 约200

如果大家在各自的工程中遇到RS485、RS232要转换成PROFIBUS问题时,请登陆我们的网站或联系我,我将为你提供周到的服务和帮助。

北京金鼎旺科技有限公司

www.goldtopone.com.

E-mail:jindingwang@goldtopone.com

电话:010-81558979    010-80996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