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试题

楼主(2007-06-29):
应急照明一般用:A荧光灯,B白炽灯。

网友A:
充电式应急照明灯

网友B:
不好意思,答错了.

网友C:
  a 白炽灯,白炽灯由于寿命短,耗电大,在应急照明中基本已被淘汰了,只是在一些免维护的双头应急灯中还在使用。
  b、荧光灯,一般用在应急照明灯中,以前小瓦数的荧光灯也用在一些应急疏散标志灯中,由于光衰寿命等其它原因在应急标志灯中逐渐被一种新型的场致发光膜所代替。
  c、场致发光膜:是一种新型的发光材料,它是利用某种适当的固体与电场相互作用而发光的现象而做成的。场致发光膜由于它的厚度和形状能随意的变换,在发光过程中不产生热量,亮度可随电压和频率的改变而改变,寿命长可达5000小时以上,可工作在环境比较严酷的地方,有较宽的温度范围(-30℃~ +60 ℃),功率消耗低而越来越受到十分的关注和使用,在应急标志灯中,被认为是取代白炽灯和小型荧光灯等其它发光器件的理想发光材料。
  d、LEd发光二极管;发光二极管被认为是一种新型的发光元件,由于它光强大,寿命长可达5万小时以上,亮度高,将会在应急标志灯和照明灯中有很好的未来,但现今由于它成本高,功率低还没有普遍应用。

网友D:
现在一般还是白炽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