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FRNI5000G11变频器故障??(过电压)

楼主(2007-06-29):
有个问题需要请教大虾。
  我们现场用的是FRENI5000G11变频FRN7.5G11S4CX变频器。现在在调试过程中,上电后,变频器升高频率,但是到了20Hz左右就开始报警,报警信息为:OU1,OU2,OU3。RESET后就不断的轮流出现。并且显示”加速、减速、恒速过电压“。请高手指点一下,我应该在什么地方修改呢?
  我设定最高电压为400V,实际进入的最高电压在415V左右。

网友A(2009-07-31):
延长变频器加减速时间试试。

网友B:
看看电动机是否有问题。我上次也是电动机的问题出现运行就报OU1,郁闷了好久。报过流我会考虑电动机出问题。报过压谁也想不到啊!

网友C:
带的什么负载啊,有时和负载性质有很大关系。

网友D:
1、你先查查电源电压是否在规范值范围内,

2、确认电动机或电动机连接端子电路有无短路和地线短路

3、延长瞬时停电再启动(等待时间)的设定

4、延长电动机加速时间的设定,

我就知道这些,你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