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DMA方式不能采数据

楼主(2007-06-29):
用PCL-818L卡,采用DMA方式读取该卡上两个通道的电压值,研华公司自带的vb编写的(ADDMA)DMA采集例子,采集不道任何数据,PT_FAICheck中的各个参数一直都为零,所以采集不道任何数据.是研华公司的程序有问题??卡是好的,按道理只要有A/D转换PT_FAICheck中的参数就有变化,转换个数结束就能显示采样的电压值!!还想问一个问题,板卡上A/D转换速率是不是可以通过程序控制?设置SampleRate即可?希望大家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用PCL-818L卡,采用DMA方式读取该卡上两个通道的电压值,研华公司自带的vb编写的(MADDMA)DMA采集例子,采集不道任何数据,PT_FAICheck中的各个参数一直都为零,所以采集不道任何数据.是研华公司的程序有问题??卡是好的,按道理只要有A/D转换PT_FAICheck中的参数就有变化,转换个数结束就能显示采样的电压值!!还想问一个问题,板卡上A/D转换速率是不是可以通过程序控制?设置SampleRate即可?希望大家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实际上研华的产品很一般,在大陆这边的技术力量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