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RIO控制卡

楼主(2007-06-29):
trio控制器,可以加Profibus子板。在此我有点迷惑,
是加上此子板后trio控制器能直接控制带有Profibus总线的伺服电机那?
还是只能用作与其他具有Profibus总线控制功能的控制器的从站????
其他的子板如:SLM子板,can子板是否一样???
谢谢~~~~~~~:):)

网友A:
“加上此子板后trio控制器能直接控制带有Profibus总线的伺服电机”———看Trio Profibus子板的具体协议类型,和目标伺服的协议类型是否匹配。

楼主:
to 波恩
我是想问一下trio的profibus子板是否有控制功能 :)
还是只是单纯的走协议,做从站。

网友A: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论坛中又一位“Tiro技术支持”,可以留言给他。

楼主:
呵呵,谢谢版主!

只是不知道那样会不会打搅他:)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将TRIO控制器做为DP从站使用!

网友A:
尽管留言好了,他的ID就足以让你放心留言!

网友C:
不好意思,今天太忙,下班后才看到.
PROFIBUS子板和在板的DEVICENET都是做从站.
做主站的目前我们有:SERCOS,SLM(CT驱动器),CANOpen(例如控制 LENZ, ELMO,INFRANOR,LUST,ETC),最近还为PANASONIC开发了类似于ETHERNET的64轴主控器并在IAC2007上展出受到业界好评.

网友A:
还真是从站!

楼主:
豁然开朗~~~~~~

谢谢波恩版主,谢谢Trio技术支持

网友A:
要谢就谢Trio技术支持好了,对此问题,我也是在学习呀!

网友C:
别客气!实际上要感谢的是你们!感谢你们对我们产品的关注!

网友A:
那就都别客气了!呵呵!

网友D(2007-09-27):
我有一块EURO205X控制卡如何与上位PC机(VC++编程的控制界面)建立通讯,以便发送控制指令,传送数据。

网友E:
有两种主要的方法:
1.购买一块以太网子板安装在Euro205x上,在PC机处用Modbus/Tcp协议编写通讯程序,此种方法快捷高效。用VC++编写通讯可以与Trio办事处联系获得。
2.在Euro205x处用串口B中的端口1与PC机RS232端口连接,在PC上编写Modbus主站通讯程序,在205x处用setcom指令设置对应端口为modbus从站协议,这样就可以直接对VR数据区进行读写操作了。

网友D:
感谢Trio技术支持,您提出的有两种方法我只具备第二种条件,"在PC上编写Modbus主站通讯程序, 在205x处用setcom指令设置对应端口为modbus从站协议",但是如何去做麻烦您举个例子.

网友D:
 听说Euro205x软件可以升级,串口可以使用ACTIVWX控件,请问Trio技术支持可以解决我前面提到的问题吗

网友E:
Euro205x系统软件可以升级,在www.triomotion.com处可以下载最新版本系统软件,然后通过MotionPerfect主菜单controller下的load system software选项可以对控制器进行系统软件的更新。(注意:在更新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不能给控制器断电和保证通讯的通畅,否则控制器可能会不再能够进行工作。)
最新的版本是支持串口ActiveX控件,用法如下:首先将通讯线连接好(注意采用Trio控制器的B口进行连接,而不是用来编写程序的A口)。在Trio控制器中新建一个程序,该程序只需写两句话:
setcom(38400,8,1,2,1,8)
remote(0)
在PC机处将采用Open(1,1)的方式打开端口,其中第二个参数用来定义串口端口号,这样就可以直接用Trio提供的控件进行操作了。

建议及说明:
因为Windows对控件的处理以及串口通讯速率的限制,用这种方法传递数据效率较低,所以请务必尽量不要采用控件中涉及运动的指令。
Modbus Rtu主站协议非常通用而且简单,在网络上可以搜寻到其相关的源代码,建议还是以此为基础开发。

网友D(2007-10-30):
请问trio卡的技术支持:如何得到trio卡的vc控件的指令手册,以及相关指令的例子?

网友C:
SETCOM(38400,8,1,2,1,8)
REMOTE(0)
以上两句写在EURO205X里,其余的请看给你的两封电子邮件。

网友F:
TO:TRIO技术支持

请问一下:TRIO用什么编译环境编程?哪里可以下载相关软件和资料下载呢?哪里可以找到一些现成的控制伺器的实例可以参考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