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力佳18.5KW变频器运行跳[GF]

楼主(2007-06-29):
力佳18.5KW变频器带负载运行跳[GF]      是否传感器坏???      谁有???

网友A:
没听过的牌子?
  是不是佳力呀!

网友B:
台湾力佳,如不知道,应对变频不是很熟!

网友C:
应是“利佳”,输出电压、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D:
台湾利佳(深圳艾瑞克)
是不是EI-700系列?不是驱动就是模块坏。

网友E:
先检查电机电缆是否漏电,如果正常,是电流检测回路的霍尔传感器或与此连接的放大电路有问题。霍尔电流传感器的规格是300A4V,如果没有同型号更换,就将三个一起更换,不好焊接可以直接连到相关电路上

楼主:
带5.5KW马达输出电流电压都正常,只要接18.5的马达就一运行就跳GF.马达和线路都没问提.电流传感器只装两个可不可以???

网友E:
三个电流传感器都要用,接地保护是三相输出电流不平衡达额定电流的50%,5.5kw自然未达到保护点。

楼主:
没电流传感器.看来是没的修了,我见过别人修过的机子星河55KW都把霍尔电流传感器给短接了,用到现在也没炸,不知这招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