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箱里的液位开关

楼主(2007-06-29):
油是水乙二醇抗磨液压油,有一定的腐蚀性,想加一个液位开关,控制油泵,用啥样的开关较方便又实惠呢?

网友A:
浮子开关.

网友B:
干黄管浮球开关.

网友C:
要注意防爆要求

网友D:
干黄管浮球开关.防爆

网友E:
对于油类产品的液位测量及控制,从安全角度来讲使用非接触型的测量元件更合适,例如:超声波液位计等,当然必须有适当的安装位置。

网友F:
我可以帮你推荐一家公司的产品,他们可以根据你使用要求定做。上海凡宜科技电子有限公司。网址:www.fineautomation.com.cn

网友G:
  建议用超声波液位计。

网友H:
直接用浮球式的开关,干簧管的有时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