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1N-24MT输出电路

楼主(2007-06-29):
各位大虾好!三菱FX系列PLC怎样才能检测里面的输出晶体管相对应到外面的输出编号,Y0-Y11.Tks!!!

网友A:
没有遇到过需要检测的要求的。可能也没有必要检测。

网友B:
找到I/O口,对应0,1,2,3,4,5,6,7,0,1,2,3.对应Y0-Y11.

网友C:
应该有对应编号
用万用表量测

网友D:
三菱PLC的I/O口上面都有相对应的,看来你没见过三菱PLC

网友E:
一看就对应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