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如何实现伺服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2007-06-29):
台达伺服如何实现伺服电机的正反转

网友A:
如果工作于脉冲模式,改变方向给定,就可以改变电机运行方向。
如果工作于速度,力矩模式,改变给定模拟信号的符号,就可以改变电机运行方向。

网友B:
你好,我是台达伺服产品处的工程师,你使用的是台达B系列的伺服,你的问题很简单,首先,可以采用JOG的方式,在DI1到DI6之间选择两个输入点作为JOGU和JOGD,然后再采用外部开关控制就可以实现正反转.如果你采用PLC控制的话,可以发脉冲控制正反转.再者就是采用通讯控制,R232 ,R422 ,R485都可以控制,通讯协议是MODBUS.

网友B:
如果你还有疑问可以发E-MAIL给我,
li.xiaodong-px@delta.com.cn

网友C:
那请教如果我用PLC做控制。输出是脉冲+方向又给如何使用呢(单脉冲方式)?

楼主:
TO;李工
我要的是位置控制,想用PLC的正负脉冲来控制台达伺服驱动器的正反转,但我不知道外部接线是如何接法。

楼主(2007-09-19):
TO:李晓东
如果我用PLC的脉冲加方向控制,应当如何接线。

网友D:
不是标着吗?
管脚21,22PULSE,19,20SIGN

楼主:
今天看到了,还要在驱动器中加以设定才可以使用正负脉冲的输出。

网友E(2009-10-05):
TO;李工
我要的是位置控制,想用PLC的正负脉冲来控制台达伺服驱动器的正反转和位置,但我不知道外部接线是如何接法。和如何编程式,

网友F(2011-11-27):
用脉冲+方向的程序怎么写呀。我用的也是台达的产品

网友G(2012-01-06):
用通讯好,就接个通讯线。爽啊

网友H(2012-02-07):
引用 楼主:
关于今天看到了,还要在驱动器中加以设定才可以使用正负脉冲的输出。

如何设定啊?

网友I:
我用的asd.b0721a这种伺服器,只能一个方向运转。发反向脉冲没有响应。伺服器设置如下,p100为1,即正反脉冲,p101为100,即为位置控制模式,设为0也不行。硬件接线为把pulse和sign接外部正电源,pulse/和sign/接plc的100.00和100.01

网友J(2012-03-16):
对:李晓东-PX关于你好,我是台达伺服产品处的工程师,你使用的是台达B系列的伺服,你的问题很简单,首先,可以采用JOG的方式,在DI1到DI6之间选择两个输入点作为JOGU和JOGD,然后再采用外部开关控制就可以实现正反转.如果你采用PLC控制的话,可以发脉冲控制正反转.再者就是采用通讯控制,R232 ,R422 ,R485都可以控制,通讯协议是MODBUS. 内容的回复:

你好!能否告诉我你的电话或者QQ,我这边都用台达的产品,有时候遇到问题都不知道去哪里质询?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你好!能否给我发一个通讯控制伺服的列子学习一下,谢谢了 我的邮箱pinghhu@163.com

网友L(2013-04-18):
如果是用CANOPEN 来控制呢。。怎么实现正反转。。USB-CAN适配器给的响应软件。好像不能输入负数~~

网友M(2014-11-26):
引用 网友C:
那请教如果我用PLC做控制。输出是脉冲+方向又给如何使...

网友N(2015-04-17):
引用 网友D:
不是标着吗?管脚21,22PULSE,19,20SIGN

请教,19.20.21.22.该与plc怎么接线呢?小白不懂,拜谢!比如用DVP20-EH00T3,Y0,Y1是脉冲输出。还有如果是A2系列的话,PT模式有脉冲输入和高速脉冲输入,该用哪个呢?

网友O(2015-09-15):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对:网友B关于你好,我是台达伺服产品处...

那对于简单的PLC控制 是不是也可以用jog模式, 用行程开关+plc开关量的方式 实现轴在两点之间的往复摆动,不用去设置plc的脉冲发生等参数

网友P:
楼主:能留个qq号码?我qq751355243,我公司有一套三轴定位系统,全套系统都是台达的。我是第一次使用台达的东西,请各位大神多多指教,我这套系统是打算用位置控制,那脉冲+方向的程序怎么写,用哪个指令。台达DVP-32EH003T的PLC

网友P: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是台达伺服产品处的工程师,你使用的是台达B系列...

   李工:用位置控制,伺服启动器的参数怎么设置啊

网友(2016-07-15):
我刚第一次接触伺服系统,台达ASDA-A2伺服如何实现伺服电机正反转?有没相关的编程实例(台达PLC与ASDA-A2伺服)。邮箱:694158313@qq.com;谢谢!

网友Q:
不做伸手党 谢谢楼主

网友R(2016-12-11):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是台达伺服产品处的工程师,你使用的是台达B系列的伺服,你的问题很简单,首先,可以采用JOG的方式,在DI1到DI6之间选择两个输入点作为JOGU和JOGD,然后再采用外部开关控制就可以实现正反转.如果你采用PLC控制的话,可以发脉冲控制正反转.再者就是采用通讯控制,R232 ,R422 ,R485都可以控制,通讯协议是MODBUS.

是不是可以在正反转两端装两传感器,用传感器使JOGU和JOGD之间切换,如果可以哪些参数需要设定,谢谢

网友R:
引用 网友O:
回复内容:对: 网友J 回复内容:对:网友B关于你好,我是台达伺服产品处... 内容的回复!那对于简单的PLC控制 是不是也可以用jog模式, 用行程开关+plc开关量的方式 实现轴在两点之间的往复摆动,不用去设置plc的脉冲发生等参数

你好,碰到同样的问题,这样可以吗,实现了吗,谢谢

网友S(2017-06-22):
貌似在给脉冲的时候加正负号就可以啊

网友T(2018-08-20):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辛苦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