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kv线路两相接地后的问题

楼主(2007-06-29):
35KV两相接地后,35KV/10KV的变压器会跳闸吗??两相接地后变压器继续运行的后果会怎样?

网友A:
会跳闸,损坏变压器!

网友B:
35KV接地,对后面的变压器没有影响,只不过没有电
35KV两相接地,35KV控制系统应该跳闸,单相接地允许再运行2小时,配电柜应该显示接地故障

网友C:
高压运行规范,出现这种情况变压器不可能继续运行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E(2011-05-21):
一,35KV线路在发生单相接地后,会发“35KV系统单相接地”声,光预告信号;这时还可以运行,在这期间就要查找出接地点,如果在120分钟内没有查找出接地点就要停电查找;

二,35KV两相接地后,也就是说两相短路了,这时线路的主保护(如:线路差动保护,过电流速断保护等)动作,跳开变压器两侧的开关,在做好安全措施后查找故障点,看看35KV线路包括变压器的35KV侧的接线是否有冒烟着火的现象,在查找出短路的原因和处理好接地短路故障后才可以通电试验,在试验时没有发生异常现象时菜可以投入运行。

网友F:
两相接地短路, 严重故障, 变压器不会继续运行, 除非杆倒 ,几率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