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器的电压

楼主(2007-06-29):
电压380V的2A熔断器可不可以用于36V电路的保护,也就是在36V电路中当电流超过2A熔断器熔断,那个380指的是什么电压

网友A:
高压熔断器可以用在电压等级比较低的场合
但速熔与普通熔断器不能够互换
直流与交流不能够直接互换

网友B:
使用范围不要超过380V。

网友A:
应该是500V
我们常用的熔断器一般极限工作电压500V

网友C:
  那将500V-2A的熔断器用在24V中熔断电流还是2A么?

网友C:
它是利用电热效应熔断的么?个人认为36V 2A时熔断器不能熔断.清高手指点

网友A:
电压低更容易灭弧

网友A:
Ψ避风港Ψ: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7 1:02:00
      它是利用电热效应熔断的么?个人认为36V 2A时熔断器不能熔断.清高手指点

热相应=通过保险管的电流平方*保险管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