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一个接地问题请问大家!!

楼主(2007-06-29):
请问公司的防静电接地能和,工厂里的TN-S系统中的N线接在同一个接地体上吗,特别说明,公司里对防静电要求较高.

网友A:
不能,单独设置。

网友B:
现在要求共地,等电位!

网友C:
完全可以的~~

网友D:
必须单独接地.

网友E:
单独接地当然好,从总等电位铜排引出PE弱电干线,在适当位置设弱电辅助等电位铜排,电子设备的外壳,金属管路的屏蔽及抗静电接地均引起至弱电辅助等电位铜排。
但是比较复杂
也可以把安全保护地与交流工作地共用一个地桩。即所有交流用电设备的中线接在一起与配电柜的中线端相接;再把各设备的机壳(架)用绝缘导线连在一起,也接在配电柜的中线端子上,然后再用母线引至机房外接在接地地桩上。

网友F:
最好单独敷设,如果 tn-s 中有多个重复接地点的话也可以公用

楼主:
大天使:
现我司正如大师所说,的这样做的,效果良好!!

网友G:
单独拉一条接地到总线会比较好,我们公司也是这样,不错的

网友B:
各种接地,共地就意味着等电位,就意味着各设备之间不存在有害电压,不共地,就意味着,电位差,就意味着各设备之间存在有害电压,有电击的危险!

网友H:
多点分隔重复接地。然后将其并联!

网友I:
如果是有防爆要求的厂房,接地可以接到厂房的等电位连接体上吗?因为我看到防雷接地,设备的安全接地等都接到这个等电位连接体上.

网友B:
等电位连接体本身是接地的,当然可以!

网友J:
必须单独接地